电机速比问题

楼主(2006-10-27):
<>小女子请教各位前辈电机的速比是电机的什么比什么速度?
<>在知道什么的情况下可以求得电机的速比
<>谢谢了 拜托拜托

网友:

你说的是电机驱动器里的电子齿轮这个参数吧.驱动器的输入脉冲数乘以这个系数后输出给电机,有点齿轮箱的作用,所以叫电子齿轮.这个参数与脉冲当量以及丝杆导程有关.实际就是为了使机床实际移动的距离与控制系统要求走的距离相符合.我的一点愚见,望大侠们指正.

楼主:

谢谢!雷雨前辈 我问的是我们在买电机的时候所说的速比如:1:15是什么概念 怎么来的

网友A:

那么现在变频电机是什么原理?我们水泵行业现在要求变频的特别多。

网友(2008-06-14):
回复 楼主:

你买的电机是带减速机与电机一体的吧;1:15就是减速机的输出与减速机输入电机轴齿数比。专业点就是从动轮与主动轮的齿数;或是直径的比,或是转数的反比。也就是说从动转一周主动轮需要转15周!如果是纯粹的传动比计算不要涉及到速度,实际上速度是很难测得的。用专业的仪表测量也不敢说传动比就是。。。主要涉及的是直径,齿数。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指带减速机的电机,电机本身不存在速比。
这里速比是指所带减速机的传动比,即输入轴同输出轴的转速比值,通常在减速机的铭牌上标明此数值(通常用符号i表示),楼主可以找找。若无铭牌就麻烦些,可以通过“试转”以及拆开——测量——计算的方法得到

网友(2008-07-23):
这个电机是电机带减速器的

所谓速比就是电机轴的速度比上输出轴的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现在变频电机是什么原理?我们水泵行业现在要求变频的特别多。

什么是变频电机?
变频电机是配变频控制器用的.这是一种新的靠改变频率变速电机,和老式的改变电压调速电机有着本质的差别.稳定性好.价格偏高.
构模型
同步发电机和其它类型的旋转电机一样,由固定的定子和可旋转的转子两大部分组成。一般分为转场式同步电机和转枢式同步电机。
其定子铁心的内圆均匀分布着定子槽,槽内嵌放着按一定规律排列的三相对称交流绕组。这种同步电机的定子又称为电枢,定子铁心和绕组又称为电枢铁心和电枢绕组。
转子铁心上装有制成一定形状的成对磁极,磁极上绕有励磁绕组,通以直流电流时,将会在电机的气隙中形成极性相间的分布磁场,称为励磁磁场(也称主磁场、转子磁场)。
气隙处于电枢内圆和转子磁极之间,气隙层的厚度和形状对电机内部磁场的分布和同步电机的性能有重大影响。
除了转场式同步电机外,还有转枢式同步电机,其磁极安装于定子上,而交流绕组分布于转子表面的槽内,这种同步电机的转子充当了电枢。图中用AX、BY、CZ三个在空间错开120电角度分布的线圈代表三相对称交流绕组。
工作原理
主磁场的建立:励磁绕组通以直流励磁电流,建立极性相间的励磁磁场,即建立起主磁场。
载流导体:三相对称的电枢绕组充当功率绕组,成为感应电势或者感应电流的载体。
切割运动:原动机拖动转子旋转(给电机输入机械能),极性相间的励磁磁场随轴一起旋转并顺次切割定子各相绕组(相当于绕组的导体反向切割励磁磁场)。
交变电势的产生:由于电枢绕组与主磁场之间的相对切割运动,电枢绕组中将会感应出大小和方向按周期性变化的三相对称交变电势。通过引出线,即可提供交流电源。
感应电势 有效值每相感应电势的有效值为 220V
感应电势 频率: 感应电势的频率决定于同步电机的转速n 和极对数p
交变性与对称性:由于旋转磁场极性相间,使得感应电势的极性交变;由于电枢绕组的对称性,保证了感应电势的三相对称性。

同步转速

  ◆同步转速 从供电品质考虑,由众多同步发电机并联构成的交流电网的频率应该是一个不变的值,这就要求发电机的频率应该和电网的频率一致。我国电网的频率为50H
要使得发电机供给电网50Hz的工频电能,发电机的转速必须为某些固定值,这些固定值称为同步转速。例如2极电机的同步转速为3000r/min,4极电机的同步转速为1500r/min,依次类推。只有运行于同步转速,同步电机才能正常运行,这也是同步电机名称的由来.
运行方式
同步电机的主要运行方式有三种,即作为发电机、电动机和补偿机运行。作为发电机运行是同步电机最主要的运行方式,作为电动机运行是同步电机的另一种重要的运行方式。同步电动机的功率因数可以调节,在不要求调速的场合,应用大型同步电动机可以提高运行效率。近年来,小型同步电动机在变频调速系统中开始得到较多地应用。同步电机还可以接于电网作为同步补偿机。这时电机不带任何机械负载,靠调节转子中的励磁电流向电网发出所需的感性或者容性无功功率,以达到改善电网功率因数或者调节电网电压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