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路系统中过滤器的过滤精度---[请教]

楼主(2006-10-27):
水路系统中过滤器的过滤精度以多少为宜?我们这里采用100微米精度的过滤器,水泵(置于水箱下方)难以吸水,有可能吗?

另外,有没有办法减少或杜绝水质的钙化现象,或者,有钙化现象时,有什么方式可以减少对系统的危害?

网友:

具体看用于什么方面的,高标准的我有用过5微米和1微米的. 过滤水中的杂质. 应该不会影响小泵的正常运行. 钙化现象,安装其它过滤设备可能会有帮助.需要一部分金钱投入.

网友:

100微米的如果吸水管的通径足够的话,应该不会影响吸水。如果系统对清洁度要求较高的话,建议最好配两道过滤器。水泵进口用粗过滤器,出口用精细过滤器。另外,预防水质钙化最好用软化水或锅炉回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