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楞纸板加工纸箱其选材和加工工艺

楼主(2006-10-27):
瓦楞纸板加工纸箱其选材及加工工艺如下:

   一、瓦楞纸箱的选材见图6-2-1:评定一个瓦楞纸箱的设计水平高低在于分析它的包装是否合理,有无过分包装现象。首先就是选用构成瓦楞纸箱板的原材料。瓦楞纸箱板的组成材料是根据包装内容物的物品种类、重量、体积及印刷效果等方面来决定。制造瓦楞纸箱板所有原材料有两种,即面纸和芯纸,其中根据原材料的不同,面纸大致可以分为茶板纸和牛皮挂面纸,又因其性质不同可以分成不同的等级,具体内容详见(GB13024---91国家标准),芯纸即楞纸,具体内容详见(GB13023---91国家标准)。

    特种芯纸(即高强瓦楞纸)  瓦楞纸箱的选材

     瓦楞纸板:由箱板纸和通过瓦楞辊加工成波形的瓦楞纸粘合而成的板状物。

单瓦楞纸板:由两层箱板纸和一层瓦楞纸加工而成的瓦楞纸,

双瓦楞纸:由两层箱板纸,两层瓦楞纸和一层夹芯加工而成的瓦楞纸板,见下图6-2-3

: j- q& f1 E i8 ^# z% }

   按照国标规定,食品用瓦楞纸应使用淀粉黏合剂,或使用具有同等粘合效果的其他黏合剂,决不能使用具有腐蚀性的硅酸钠,判断一个纸箱板是否使用了硅酸钠,首先看纸箱板的面纸与瓦楞纸,芯纸与瓦楞纸之间的粘合处,如有呈现略带黄色,且呈半透明状物,且纸箱板抗压力虽大,但无拉力,易折断;则该纸箱板使用硅酸钠作黏合剂的可能性就很大。

根 据所 使 用 瓦 楞 纸 板 的 不 同 、 包 装 内 装 物 的 最 大 重 量 看 其 综 合 尺 寸 是 否 合 理 , 常 见 情 况 见表 6-2-4 。有 关 标 准 建 议 箱 子 长 宽 之 比 不 大 于  2∶5 ∶1  ; 宽 高 之 比 不 大 于 2∶1 ;并 不 小 于 0.15∶1 。fficeffice" />

6-2-4   最大包装重量、综合尺寸和瓦 楞 纸 板的关系

种 类

内装物最 大重量kg

最大综合 尺寸mm

* s" b+ G S

种 类

内装物最 大重量kg

最大综合 尺寸mm

 @- i9 l' G

 R0 C; i4 l

 R

5

700

* N/ V7 E `. H y

15

1000

10

1000

20

1400

20

1400

30

1750

 w( k* o

30

1750

40

2000

40

+ E- @1 k9 I w2 ~$ i8 t

2000

55

2500

二、瓦楞纸的类型及制造工艺

(一)瓦楞纸的类型

1.瓦楞纸箱的瓦楞可分为四种类型:A型,B型,C型,AE型。它们的楞峰高度和每30cm长度上瓦楞个数,在国标GB6544—86中均有规定。

4 ?. K; K0 a R) m

    2.各种楞型的特点

 A型楞特点:单位长度内瓦楞数量最少,楞峰最高,缓冲力大,适用于较轻产品包装箱,但表面

印刷效果不太理想。楞高4.5-5mm;楞数34+/-2

 B型楞特点:单位长度内瓦楞数量最多,楞峰较小,因而性质与A型楞相反,能承受较大的表面

压力,并且印刷效果好,适用于食品类和质地较硬的产品包装箱。楞高2.5-3mm;楞数50+/-2

    C型楞是介于A型楞和B型楞之间的一种楞型,目前在国内极少采用。楞高3.5-4mm;楞数40+/-2

E型楞是美国为取代纸包装而设计的一种有带有“E”字型槽的瓦楞。具有成本极低及印刷效果好

等特点,该种楞型纸箱,适用于小包装及精美印刷图案的包装。楞高1.1-2mm;楞数96+/-2

* s# Q y

(二) 瓦 槽 纸 板箱 制 造 工 艺

7 V' t& u Q h- Z

     1. 瓦 楞 纸 板 生 产 流 水 线 : 它 是 采 用 卷 桶 原 纸 为 原材 料 ,通 过 加 工 形 成 纸 板 , 其 长 度 可 根 据 需 要 用 横 切 机 横 向 切 断 ,纵 向 根 据 需 要 与 瓦 楞 垂 直 方向 完 成 压 痕 线 ,由 此 而 得 的 纸 板 的 特 点 是 表 面 平 整 光 滑 ,印 刷 效 果 好 。

: S0 ?; l j

     2.利 用 单 面 机 与 半 机 械 化 工 艺 而 合 成 的 纸 板 ,其 特点 是 瓦 楞 定 型 好 , 无 倒 楞 现 象 。

     3.半 机 械 化 瓦 楞 纸 板 生 产 工 艺 是 单 机 与 人 工 操 作 相结 合 形 成 工 序 流 程 , 完 成 瓦 纸 的 制 作 。其 特 点 是 适 用 于 小 批 量 生 产 , 且 原 材 料 利 用 率 高 。

- Y U

      三、瓦 楞 纸 箱 的 制 造 工 艺

       (一)瓦 楞 纸 箱 的 制 作 工 艺 包 括 用 瓦 楞 纸 板 制 成 瓦楞 纸  箱 的 全 部 工 序 。通 常 是 采 用 设 计 工 艺 对 瓦 楞纸 板 进 行 裁 断 、印 刷 、横 压 线 开 槽 、纵 压 线 、接 合 和 模 切 等 作 业 完 成 ,目 前 根 据 使 用 机 械 的不 同 可分 为 以 下 几 种 工 序 方 式 :

      1.裁 断 一 一 横 压 线 一 一 开 糟 一 一 纵 压 线 一 一 印 刷一 一 接 合

5 S& ^9 S V6 @) c

      2. 裁 断 一 一 槽 压 线 一 一 印 刷 一 一 开 槽 一 一 纵 压 线一 一 接 合

      3. 印 刷 一 一 开 糟 一 一 纵 压 线 一 一 接 合

      4. 印 刷 一 一 模 切 一 一 接 合

      (二) 瓦 楞 纸 箱 制 作 技 术 要 求

      1. 钉 合 瓦 楞 纸 箱 使 用 代 有 镀 层 的 低 碳 扁 丝 , 扁 丝不 应 有 绣 斑 、剥 层 、龟 裂 或 其 他 使 用 上 的 缺 陷 。

    2. 粘 合 瓦 楞 纸 箱 使 用 乙 酸 乙 烯 乳 液 或 具 有 相 同 粘 合效 果 的 其 他 粘 合 剂 。

    3. 纸 箱 尺 寸 偏 差 见  表6-2-5 , 对 于 有 特 定 要 求 的 纸 箱 可 由 供 需 双 方 协 商 制定 。

* A, `5 ] i8 J; L! \

6-2-5    纸 箱 尺 寸 偏 差

   1

* O |

            2

           3

! M. [9 i N% J9 s

单瓦

楞箱

 m

双瓦

 @

楞箱

 综合尺寸不大于1000 mm

 综合尺寸不大于1000 mm

 单瓦楞箱

1 _3 R; `7 b y* ~

 双瓦楞箱

 单瓦楞箱

 双瓦楞箱

尺寸偏差     mm

+/-3

+/-5

  +/-3

  +/-5

    +/-4

  +/-6

2 V1 y C

       注 :纸 箱 的 综 合 尺 寸 是 指 其 内 尺 寸 长 、 宽 、 高 之和 。其 中1 类 箱 主 要 用 于 出 口 及 贵 重 物 品 的 运 输 包 装 ;2 类 箱 主 要 用 与 内 销 产 品 的 运 输 包 装 ;3 类 箱 主 要 用 于 短 途 、 低 廉 商 品 的 运 输 包 装 。

% i% G! s s

      4. 箱 体 方 正 ,表 面 不 允 许 有 明 显 的 损 坏 和 污 迹 ,切断 口 表 面 裂 损 宽 度 不 能 超 过 8 mm 。

      5. 箱 面 印 刷 图 案 文 字 清 晰 、 深 浅 一 致 、 位 置 准 确, 必 须 在 箱 盖 内 印 刷 纸 箱 制 造 厂 名 称 或 代 号 。

      6. 纸 箱 接 头 钉 合 搭 接 舌 边 宽 度 35-50 mm ,金 属 钉应 沿 着 搭  接 部 分 中 线 钉 合 ,采 用 斜 钉 ( 与 纸 箱 立边 成 45度 ) 或 横 钉 ,箱 钉 应 排 列 整 齐 、均 匀 ,钉 距 不 大 于 80 mm ,钉 距 均 匀 ,头 尾 钉 距 底 面 压 痕 边线 不 大 于 20 mm ,钉 合 接 缝 应 钉 牢 、钉 透 ,不 得 有 叠 钉 、翘 钉 ,不 转 角 等 缺 陷 。

       纸 箱 接 头 粘 合 搭 接 舌 边 宽 度 不 小 于 30mn, 粘 合 剂使 用 乙 酸 乙 烯 乳 液 或 具 有 相 同 粘 合 效 果 的 其 他 粘 合 剂 。 粘 合 接 缝 的 粘 合 剂 涂 布 应 均 匀 充 分 ,以 致 面 纸 分 离 时 接 缝 依 然 粘 合 不 分 ,同 时 也 不 应 有 多 余 的 粘 合 剂 溢 出 接 缝 。

8 y+ s; c, b D8 r, a) G

      7. 瓦 楞 纸 箱 的 压 痕 线 宽 度 , 单 瓦 楞 纸 箱 不 大 于 12 mm, 双 瓦 楞 纸 箱 不 大 于 17mm, 折 线 居 中 , 不 得 有 破 裂 断 线 , 箱 壁 不 允 许 有 多 余 的 压 痕 线 。

     8. 瓦 楞 纸 箱 摇 盖 经 开 合 180  度 往 复 5  次 以 上 , 3  类 箱 板 外 面 层 不 得 有 裂 缝 ,内 面 层 裂 缝 长 度 总 和 不 大 于 70 mm 。

     9. 瓦 楞 纸 箱 可 根 据 供 需 双 方 的 协 定 进 行 表 面 防 潮处 理 。 瓦 楞 纸 箱 的 机 械 性 能 包 括 抗 压 强 度 , 耐 冲 击 强 度 , 抗 转 载 强 度 等 , 在 每 种 具 体 产 品 用瓦 楞 箱 的 标 准 或 技 术 要 求 中 明 确 规 定 或 由 供 需 双 方 商 定 。

      四、瓦 楞 纸 箱 检 验 标 准

/ X+ T T

     ) 可根 据 双 方 协 定 进 行 检 验 , 或 按 国 家 标 准 进 行 检 验 , 详 见  ( GB6543一 86) 。

(二)检验 项 目 大 致 可 以 分 为 以 下 方 面 : 尺 寸 偏 差 、 箱 体 方 正 度 纸 箱 壁 厚 度 、印 刷 、接 合( 钉 合 或 粘 合 )压 痕 线 ,搭 接 舌 宽 度 等 。

(三)造瓦楞紙箱是否能满足流通所需强度要求

. X K

可有两种方法进行评价瓦楞纸箱是否能满足流通所需强度要求,可有两种方法进行评价:

 A4 `9 _

1.试验法:在压缩机上对试验样箱按对面、对角、对棱几种不同状态进行挤压,观察其应力应变特性及破损极限。这种方法直观、可靠,但是被动的质量控制手段;

4 N- I y% s3 T {

2.计算法:根据纸箱所用箱板纸及瓦楞原纸的强度,推算出瓦楞纸箱的抗压强度。这是一种经验评估法,简便有效,而且有预测性,因而广泛应用。

ffice:word" />
      根 据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轻 工 业 部 包 装 公 司 提 出 的 有关 瓦 楞 纸 箱 抗 压 强 度 计 算 如 下 ,以 作 参 考 。

 P

1)      楞 纸 箱 抗 压 强 度 值 P( Kgf/cm2 )不 应 小 于 按 下 式 所 得 的 计 算 值 :

式 中 :K ---强 度保 险 系 数  ; G---瓦 楞 纸 箱 所 装 货 物 的 重 量 ( kg );  H---堆 码 高 度 ( cm )

 h ----箱高 ( cm );   s ---箱底面积( cm2

2)强 度 系 数 K 根 据 纸 箱 所 装 货 物 的 贮 存 期 和 贮有 条 件 决 定:

 贮存 期 小 于30天: K=1.6:        贮存 期30-100天 :K=1.65;        贮 存 期100天以上 :K=2

注 :以上抗压 强 度 值P仅 供 参 考,在 实 际 生 产 中 根 据 所 用 原 材 料 的 不 同,纸 箱 抗 压 强 度 值可能 与 计 算 值 有 一 定 误 差。

 O% x+ m

网友:

[2006年法兰克福书展]瓦楞纸的力量

德国人超爱用瓦楞纸令我佩服得不得了.

1.大的可以当摊位的隔间.

 Z& V1 m

2.小的可以做装饰小羊.

3.实用的可以做展示台.

4.复杂一点的可以做目录展示盒.

5.直接用瓦楞纸作保护书盒,连印刷也一样用单色.

6.不过最厉害的应该是这一家,连桌子,椅子都是用瓦楞纸做的.

7.真正有用,连人高马大的德国人都可以坐,一定不是骗人的.

显然瓦楞纸不再是瓦楞纸~ 看完这些照片,对於瓦楞纸的企业是不是有一些啟发呢?

网友:

我有瓦楞机平带,片基带

网友:

想不到它有这么多用途

网友(2006-12-14):

非常有用的资料,谢谢断大侠!

网友:

楼主,能再和我详细的说一下到底什么是瓦楞么?我有点不是很明白

网友:

你找个纸箱,  纸箱包装的纸板,里面不是有空心的粘接结构,如半圆型的,是否象瓦片? 瓦楞.

网友:

瓦楞分好多型号的:A、B、C、E、F。。,是按瓦楞生产线的瓦楞辊来定的,主要是厚度与峰顶与峰谷的距离不一样来的定,纸板又分三层,五层,七层,一般面纸都加了一些廿油,又跟据瓦楞与瓦楞的组成又分A-B纸,A-E等,纸箱的生产工艺也不同(根据纸箱的具体要求来定)有用原纸“AO”印刷后再成纸板再切断,再做箱的,也有胶印后裱的,这二种是一般印刷质量要求高的,一般水印刷机无法达到要求时,不过现几年一般的纸箱一般都用水墨印刷,一般是先做纸机后印刷再开槽/模切成箱。

网友(2008-08-02):
太有用了,谢谢

网友(2008-11-27):
谢谢断刀大侠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
瓦楞纸箱及纸板

我厂要规范瓦楞纸箱及纸板的来料检查,需与供应商签技术协议,对瓦楞纸箱及纸板机械性能指标怎样规定,怎样检验这些指标,特别是纸板的材料和性能怎么检验.就以上问题请教楼主.

网友(2009-03-04):
谢谢!很详细,慢慢学习一下

网友(2009-10-09):
不错,这些知识还蛮全面的,对于有志于进入瓦楞纸板包装行业的人们来说值得一读

网友(2010-12-22):
有没有瓦楞纸板生产过程详细介绍呢。我是菜鸟,不懂横压线啥意思,纵压线又是啥意思。有视频的话会好些,或者哪为高手给解说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学习了,看来瓦楞纸真的改变人类的生活了

网友(2011-04-08):
权限太低,看不了啊

网友(2016-02-14):
了解一下纸箱标准,原来也是有国标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