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FX2N的PLC怎么使用浮点数指令?

楼主(2006-10-27):
我为了研究三菱PLC的浮点数运算,曾专门买了一台FX2N的PLC,当我用含有浮点数的应用指令下载PLC后,并不进行运算,我查程序,竟然说使用了未定义的指

令。哪位大侠能解开我的疑惑,谢谢了!

网友(2006-12-16):

建议你查一下FX2N的性能技术资料,这种资料好象不支持浮点运算功能吧 .

网友:

不知道你用了哪一个浮点运算指令了?在用时有没有参考手册上说的来?

我在2N中尚没有怎么用过浮点数指令~~

不过三菱系列的浮点数在Q系列里用的是很多的

PS
我个人在浮点数里的运用不是很强,只处理过一回从屏到PLC之间输入浮点数的小经验~~

2N是否有浮点数运算功能?我要去查一查才能确切回答了:)

网友:

嗯,查过了2N与2NC的PLC是支持相关浮点数指令的:)

不过不知道你测试时用的是哪条指令:)

还有,在3U里面,PLC的浮点功能也被加强了,其中多了些特有的运算指令,希望你没有用错哦

:P

楼主:

三菱2N是支持浮点数运算的,但是好几个应用指令(浮点数的加、减、乘、除)都只能用编程器写入PLC,但运行时就是报错,说使用了未定义的指令。我当时打电话给供货商,回答说不清楚啊!

网友:

原来是这样~~~我在离线里模拟中试了下是没有问题的~~~

先记在心里,以后有机会我也对2N的浮点数进行实地的编程试试~~~

:P

网友(2008-02-16):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好象是浮点指令中的源操作数必须是浮点数才行.如果是整数的话,先用FIT指令转换后在应用到浮点指令中就行了

网友:
是不是程序有问题啊!检测下

网友(2008-04-28):
应该是浮点数转换的问题,输入的数据需要转换成浮点数然后用于计算,计算完成后需转换成10进制或2进制才能使用。

网友:
程序有问题啊!检测下(W、T、k、H、X、Y等的使用范围,比如修改K为w

网友(2013-09-29):
三菱FX2N的PLC有浮点数指令的,如这条指令EDIV D0 D4 D8,EMUL D8 K5 D12或者DEDIV D0 D4 D8,DEMUL D8 K5 D12,在运行中都是没有问题的,你把程序贴出来给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