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钻四孔问题---[请教]

楼主(2006-10-28):
谁能帮忙想想同时钻四孔问题?四孔呈正方形分布,两个之间的距离为40mm。孔大6mm。

网友:
Re: 有谁能帮个忙?

批量很大吗?
一个动力头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
Re: 有谁能帮个忙?

楼上说的是平行4边形双曲柄机构的一种变异,书上有的,你查查,你的这种因为排列比较密,估计要通过那样的机构以后再用万向连接头来转换成你的排列,我的没有直接做这样的设计,但应该是这么回事情,不知道有没有有没有钻头是反刃口的,如果是那样,用齿轮群应该也可以了,看还有没有其他人来建议,顺便答答我的问题,

网友:
Re: 有谁能帮个忙?

使用多轴钻。
标准设备,市场有卖的。

网友:
Re: 有谁能帮个忙?

我感觉不是钻头反刃口的问题,主要应该是孔距较小的问题,它影响了齿轮群的设计,以及钻轴的刚性。

网友:
Re: 有谁能帮个忙?

可以选多头钻,也可以自己做个多头钻

网友:

设计一台四轴钻,主动齿轮采用高度变位.

网友:

汉克 朋友你好

 做个工装固定4把气转,把工装安装在滑架上即可。

我单位在10MM厚铁板上打间距38MM的排孔就自制的这种工装。

网友:

设计一个四头钻,四个钻头夹套端部带齿轮按平行4边形距离为40mm布置,4边形中一个主动齿轮带动四个钻套齿轮。

网友:

中心一个动力轴,带动四周呈正四方形分布的4个钻轴,应该可以同时钻得出来.
(具体如何分配尺寸,楼主自己考虑)
(此方案仅作参考,我并未做深入考虑,欢迎砸砖!)

网友:

好像多轴钻就可以的

网友(2006-12-11):

组合钻床是可以的,你这中心距排齿轮没问题

网友:

想过没有,是否具备冲孔的条件,

网友:

同意使用多轴钻加工。

网友:

群钻

网友:

群钻的叫法是在文革之后的叫法,因为当时出了一本书好像叫“群钻的实践与研究”。在这之前,大约在1964年由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的老师帮助倪志福完成了倪志福钻头的理论与实验,并在科学会堂发表,当时曾在人民日报上大幅宣传,中国的工人阶级登上了科技领域,为国争了光。然后就叫做“倪志福钻头”,其形状基本上是三尖状的钻头。是钻头的一种磨法。

网友:

好象可以用多轴钻吧~
我以前厂里就是用多轴钻的~
特方便~

网友:

要是空间不够的话,就把四个齿轮上下错开中间一根齿轮轴。

网友:

可以搞这个东西的设备太多了。
还是对称的,没有什么难度

网友:

这个项目应该不难,有很多实例可以参考。上面有人问有没有反向(左旋)螺旋槽的钻头,肯定是有的,我见过也用过,那是专门定做的,现在都在讲经济效益,这种小批量的零活赚不到钱,自然也就没有人愿意干,现在定做可能困难一些。

网友(2007-01-15):

中等批量几个人用靠模,用最最简易的台钻,成本低。有时候技术人员过分注意功能的实现,反而忽略成本,比如,你投入几千甚至几万块钱去增加专用设备,也许多雇用几个低成本的作业员用现有的设备,或者采购标准设备,投入更少,或者远期收益更好,至少标准设备不会像专用设备那样因产品不同而影响使用期限。

网友:

没必要用反钻,非标的, 建议把电机相线反一下即可反转了,,很简单拉

网友(2007-03-25):

群钻,钻头方向问题呢,如果没有反向的,一个动力源,另两钻头加个过轮也不是难办的事吧?

网友:

如果批量不大,建议用台钻,设计一个工装就好了.批量大的话,设计一个组合机床

网友:

直接用冲模加工不更准确点,

网友:

强烈建议去机械市场多转转!小型多轴钻也就1000来块,一个动力主轴头,用万向结带动10-15个钻头!可以任意排列,任意选择一次使用多少个!

网友:

如果是薄件的话,用冲床要方便的多.
40mm的间距要设计成四轴的形式是不容易实现的

网友:

如就是需要的话,可以考虑采用错位的设计和安装方式

网友:

市场上现成的很多的。

网友(2007-05-24):

设计一个小十字滑台,滑台上安装钻孔工装,左右前后移动滑台就可以一次装夹工件,同时钻四孔
看看是否可行,以前我设计过!

网友:

要一次钻好,当然是多轴钻,轴套中心为40mm,四个轴套和动力联接部份采用万向活动轴(器)来联接,这样就解决了孔距小的问题了。

网友:

如果不考虑成本

用加工中心铣一下4孔就没问题

网友(2007-06-24):

买个动力头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

中卫大河机床厂生产的模块化钻床就可以完成你的加工要求.

我自己也设计过3孔钻的工装,结构很简单但很实用的.你要得话
我可以将我的图纸传给你.

网友(2007-09-23):

如能冲孔最好,不行的话,就买一个多轴钻,有 现成的可调成你想要的间距

网友:
设计个多孔钻,很简单的

网友(2007-11-14):

在夹具设计书上有这种结构介绍-
一台立钻加一个多轴头+夹具
如果批量大就采用这种方法

网友:
如果是均布的钻孔,可以使用多轴头(径向可调的),市场有售。
但是非均布的呢?我认为版主“我在飞”的方案最实用,值得推广。

网友(2008-02-19):
可以用专用机床加工,一次进行多孔加工的机床,我们已做了很多

网友(2009-08-07):
应该也是好解决吧

网友(2009-10-29):
中心一个动力轴,带动四周呈正四方形分布的4个钻轴,应该可以同时钻得出来.
(具体如何分配尺寸,楼主自己考虑)
(此方案仅作参考,我并未做深入考虑,欢迎砸砖!)
引用 网友A:

支持楼上的观点,感觉在转轴的刚性上要多作文章

网友(2010-02-19):
向楼上的各位朋友学习了,我也在了解多轴钻方面的资料, 我的产品是四面都有空的,前面是3个4.2的孔,直径48三等分,后面是边长80正方形分布,左右各一个孔

网友:
买个动力头吧, 有现成的卖

网友:
学习下,不过还是直接到市场上买一个或定做一个四轴联动的加工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