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如何安装标准件?

楼主(2006-10-28):
      我安装了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3.0,可是二维标准件没法安装,总是提示系统已经安装了,可是我根本没安装过。硬盘也找不到安装过的文件,请教各位大侠给如何处理?先谢了。

网友(2006-11-28):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但我确定是装了二维标准件但在CAD2006里面不知道怎么打开,菜单栏也没有显示。

网友:

刚又弄了一下,按照步骤——    在AutoCAD 2006下安装本软件提供的二维图库之前,请按以下步骤操作,否则二维图库无法正确安装:
    1.运行AutoCAD 2006,在命令行中输入“menu”,弹出“选择自定义文件”对话框。将光盘中的acad.mnu文件,复制到“选择自定义文件”对话框指定的目录下。在“选择自定义文件”对话框中选择刚刚复制的acad.mnu文件,单击“打开”按钮。
    2.关闭AutoCAD 2006。
    3.如果未安装《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V3.0,运行光盘中的Setup.exe;如果已经安装了《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V3.0,但尚未安装二维图库,运行光盘中的2DSetup.exe。
    4.在弹出的“Setup main”对话框中点选“AutoCAD 2004 或 AutoCAD 2006”单选钮,再单击“安装”按钮,开始安装二维图库。
    5.安装过程结束后,运行AutoCAD 2006即可使用二维图库。
这样CAD菜单栏是显示了一个液压图库,但没办法用,打开显示未知命名BOLTS,不知哪位大虾知道帮忙解决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