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铬铸铁的热处理方法(C2.Cr17)

楼主(2006-10-28):
请教高铬铸铁的热处理方法.谢谢.

网友:

请把具体牌号写出来!

楼主:

谢谢.具体牌号还真没有,我们就是在工件处理完后,还残余有巨大应力.(切割键槽后在键槽处产生裂纹)

网友:

      对于热处理后需线切割(电火花加工)的零件,不能选用高碳钢或碳素钢材料制造.--因为高碳钢热处理淬火时必须在盐水->油中快冷才能获得高硬度的组织,而后的低温回火使淬火应力消除不彻底,故在线切割时极易引起裂纹.---如选用高合金钢,则淬火时只需油冷,淬火应力小,线切割成形时不易开裂.
      合金钢预先热处理球化退火,中间热处理去应力退火,最终热处理淬火+高温回火.
      因不知是那种铸铁或铸钢,热处理内容太多了,无法回答.

网友:

牌号一定要写清楚,不同牌号的化学成分不同热处理方法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