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知道这个材料是什么?

楼主(2006-10-28):
牌号:OL 52.3

听说是一个罗马尼亚的钢号,不知道是啥。有谁知道马?谢谢

, l2 G. O Q, ^# Y/ q* w

网友:

可用我国的30Mn代替。

网友:

有一个资料叫<<最新金属材料牌号、性能、用途及中外牌号对照速用速查手册>> 9 L6 E7 t, P; p1 i. ?4 b* @' s3 S$ H不知道里面有没有 你可以去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