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玩意怎么加工

楼主(2006-10-28):
这东西怎么加工啊!?8寸外圆6米长东西太大在车床和铣床都不好加工我们着没有这个资源.

 Y* k- t: y G

在距端面19.05加工一个宽11.13外圆214.4的槽所有公差-0.64

楼主:

这东西怎么加工啊!?8寸外圆6米长东西太大在车床和铣床都不好加工我们着没有这个资源.

在距端面19.05加工一个宽11.13外圆214.4的槽所有公差-0.64

网友:

批量大吗,可以做一个简单的送料装置,在车床上加工就可以的啊.

网友:

可以考虑改2节呀,加工好再焊接起来呀

网友:

楼主能否把单位统一一下?8寸是指英吋还是市寸?下面一行数的单位看来应该是毫米了?

网友:

事实
不然帮你想也难

网友:

可以将工件固定在机床上,在夹盘上加一个刀杆,进行加工,最好有零件图

楼主:

各位不好意思!8寸是英寸换算过来是217MM.

网友:

三爪一夹,中心架架住,做一托架架诸尾部,就可加工

网友:

路过学习了,我以前做的毕业设计是深孔加工,我想你的那个东西不怎么好加工啊,车床导轨不长是主要的屏障,建议想办法加长导轨,加工的时候在加上中心架和跟刀架.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常规的加工,主要是能找到长条车床就OK了.
比如我厂就有9米和6.3米车床加工这样的轴非常普通.

楼主:

不行啊!太长了我门这里没有这么大的设备!怎么办?
自己设计一个!!!!!!!!!!

网友:

加长车就行,没问题的。

网友:

困难只是因为设备造成的,只要找到有长导轨的车床即可。

网友:

建议 把长轴在要加工的一端截断,待加工完成后加钢性联轴器,要不然就只好自己设计扶助加工设备了也不是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啊!太长了我门这里没有这么大的设备!怎么办?
自己设计一个!!!!!!!!!!

1.如果你的零件是单件,那么,你应该去寻求协作厂家.

2.如果是大批量,那么,协作厂家会更感兴趣,你可以谈到一个很好的价位.

O( T' J# y |

3.如果你是常年大批量生产,那么,你可以投资购买一台设备.

网友:

[quote user="雨衣"]+ \ {

这东西怎么加工啊!?8寸外圆6米长东西太大在车床和铣床都不好加工我们着没有这个资源.

在距端面19.05加工一个宽11.13外圆214.4的槽所有公差-0.64

[/quote

以前曾经为外磨做过架子,把尾座拆掉用架子架住零件加工。

找架子的等高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9 h# S* ?: R y. I& J! `4 E c6 t 路过学习了

这就是水贴。别着急下载资料,先参与社区讨论,好么?

网友:

我们厂做过直径80,长8米的军品丝杠,是军品哟,他们好像是分段加工的,然后再找正粘上去的(好像军方都没反对),关键是看你的轴受力等情况是否允许这样做

网友:

批量大的可做工专加工,工件不转,刀具转就行.

楼主:

谢谢各位!
着东西的公差其实很大关键是它太长了!

网友:

有30的普车吗,20的也可以. 将尾座部分卸下来.在轨道的尾部使用中心架.然后在机床以外,也就是离卡盘6米的地方使用一个自制的托架.托架使用90度V型的.最后可以调节的. 使用卡盘加紧加工就可以了.

 注意:

1.车槽以前先在最低转速上调整中心架和托架的合适的位置.

2.采用较低的转速切削.

 M- l$ w

3.如果振动较大,最好使用白刚刀.使用冷却水冷却.

4.搞定拖架的牢固问题.

我想是没有问题的,肯定可以加工.应当说只是一个普通的加工而已.

网友:

我曾经加工过近8米的轴,和你讲的差不多,当时是在C620上干的.主要是作了两个专用中心架,一个放在床身上,一个固定在地面上.但是加工精度不高属于蚂蚁肯骨头的做法.

网友:

还是外协比较好

网友:

用车床就行吧!在车床床头处放置支撑的装置,就像可以完成的,我见过4米的!我想你的攻坚问题应该也不打!

网友:

我们厂最长的车床可以加工长度16米,到我们这里来加工好了

网友:

如果是常年大批量得加工这样得大个头但精度不高的零件的话还是投资一台大型车床比较经济.要是只是暂时的几件的话,22、23楼的方法都是很好的(当然外协加工应该是最省心的办法,而且经济性也不错的)

网友:

我可以加工9米长的可以和我联系13680550229

网友:

这玩意简单,用小车床,卸掉尾座,制作一个简易支架,支承中心与车床主轴同心,用两个滚动轴承将工件支起来(在下部呈120度且要可调),支架固定到车床尾后地面上,最好用膨胀螺栓固定,距离离床头夹盘约3.5~4.5mm,加工时用三爪卡盘夹住离加工部位较近的一侧,在车刀架吸上百分表,调整支架支承,找一下工件轴线上部和侧部,找好同轴,然后按正常车槽方法车削即可,注意:转速不能太高,最好小于50r/min。

网友(2007-04-25):

找设备是最简单的,要不就要做 托架

网友:

路过,来学习的

网友(2017-09-28):
这个沉了多久啊

网友:
有图有真相。谁能告诉我8寸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