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一台10吨的液压机

楼主(2006-10-28):
想设计一台10吨单臂的液压机,但是没有主题框架结构设计的经验,不知哪位前辈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请楼主说具体一些,如果做他的用途,用途不同,框架结构也不同,我一直从事液压机的设计与制造,产品有四柱、框架等各种结构,有一些照片可传给你。

网友:

单臂液压机是不是平常所说的C型的结构呀,计算一下强度就行了,再说10吨也不算太大,应该不难,静下心来算一下,别着急。

网友:

金枫前辈看来对液压系统设计有很深造诣

网友:

就是开式压力机吧!请问你想做铸铁结构还是焊接结构,我们做过焊接结构的闭式2000吨压力机,10吨开式压力机应是焊接结构,注意处理好c型内侧,要圆滑过度,且应加强。可参照c型卡兰。

网友:

  设计主体框架,无非考虑几点:
1、机器结构要满足功能要求,比如工件的进、出、安装、定位等;
2、主体框架的强度。这个就要计算,可以先建立一个模型,定了大体形状之后,计算强度。可以用FEA方法;
3、主题框架的刚度。很多时候刚度是比强度更重要的考虑因素;
4、考虑加工工艺性;
5、考虑成本。
如果要考虑得更复杂些,要着重考虑各功能模块之间的接口。

如果是刚开始的话,最好有个师傅指点一下,在自己开动脑筋。问题总能解决的。

网友:

我想10T的缸应该是比较常见的,因为不是很大,我想大多数的公司都是可以做的。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的指点
就象金枫液压所说的,就是C型结构的框架,但是我从来没接触过这种设计,对里面的结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点也不知道,所以想求一个可以参考的图纸,少走一些弯路。
对于强度计算,我也不太擅长,所以就想能不能参考一下别人的设计,比如说采用多厚的钢板,采用什么样的焊接结构方式,等等。

谢谢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都让别人帮你搞就不太现实了,别人只要告诉你方法,你得做自己做些事情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让别人帮你搞就不太现实了,别人只要告诉你方法,你得做自己做些事情呀

是不是我太想图省事了,呵呵,多谢赐教,我先自己设计一下,回头发上来让各位前辈点评

网友:

马叔 网友你好
 既暂定C形框架结构,谈一下你的参数,如喉深、行程、进给速度、控制方式等。
大家可以提些建议给你作为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叔 网友你好
既暂定C形框架结构,谈一下你的参数,如喉深、行程、进给速度、控制方式等。
大家可以提些建议给你作为参考。

多谢《我在飞》的回复

' x F7 A+ x$ v

喉深大概是1000mm左右,行程400mm左右,进给速度100mm/s可调,控制方式我采用PLC,我现在主要是想先把机械结构框架设计好,下一步再研究液压系统元器件的选配。其实就是一台很简单的压机,市场上卖的很多,但我想自己做

网友:

马叔 网友你好
“其实就是一台很简单的压机,市场上卖的很多,但我想自己做”
如果市场有售,直接仿制最好了,从新设计很麻烦(尤其力学计算)。
直接仿制可少走很多弯路,降低制造成本。

楼主:

是啊,我就是想参考一下现成的设计,然后改动一下,但苦于找不到可以参考的样品啊

网友:

这还不简单啊,你抽个时间去旧机床调剂市场去转一圈,准能大获丰收的。

网友:

我现在想要一台30T的液压机,不知道谁有做过。电器部份需要买什么,我是菜鸟,不好意思。

网友(2006-11-30):

楼上的朋友你好!
我是专业设计生产各种油压设备的厂家!
不知能否帮到你什么?
如有需要请联系我:0757-84482456!
QQ:569796492

网友:

楼主你好!
我上半年做过三台C型油压机!
如有需要帮忙可联系我!
很愿意为你效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