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关闭

楼主(2006-10-28):
16MPa压力不高,很容易实现,10mm也容易实现,但是要保证液压缸的精度才行,可以用双向液压锁,同时液压缸的内泄漏量不能不能大于指标要求,泄漏指标可以用下沉10mm反算出来

网友:
Re: 密封系统求教

除了楼上所说,液压缸还需要选用好的密封件,才能保压16MPa.20-40小时

网友:
Re: 密封系统求教

楼主可以买那种静保压双唇口的密封。
那种密封在不动的时候保压效果非常好,形状就象普通U圈中塞了个O型圈,当然也有放星型圈.矩型圈效果是一样的, 就是价格肯定是塞OR最便宜了。

网友:
Re: 密封系统求教

其实在台湾那边有用过一种密封件,是钢铁厂常用的,目前我们公司台湾分公司那边用那种好象布质材料做的叠加式密封件,有比较好的持压效果,具体什么名称我不记得了,不好意思,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选用比较好的密封件,如Parcker,宝色霞的等等,具体情况可以询问相关密封件供应商,他们会给你比较好的意见。至于起工作压力,16MPA算是工作压力比较小的那种,这个楼主可以放心,一般的公司应该都能做的

网友:
Re: 密封系统求教

车氏格来圈和斯特封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没有这么高的试验台,可以简单地吊在行车上试一下就行了.

网友:
Re: 密封系统求教

5楼说的那种密封件应是V型夹布组合油封,这是一种比较古老的密封件之一,二十年前用的较多的,现在都是维修用的多。

网友:
Re: 密封系统求教

7楼的朋友,这种V型密封件的持压效果还不错的,因为目前台湾的一些钢铁厂一直到现在都在要求客户使用这种密封件,当然目前的大多数公司都已经开始改变密封件了,这种密封件的确是比较老的了

网友:
Re: 密封系统求教

液压缸活塞的密封你可以考虑一下力士乐液压缸的密封形式,,

网友:
Re: 密封系统求教

16mpa压力很容易实现,一般的斯特封就没问题,但是斯特封在低压下会渗露,保险的做法是加一个y圈,就是尺寸大了,我们的使用经验是31mpa没问题

网友:
Re: 密封系统求教

v圈对适合开式沟槽,安装容易,对污染不敏感,适宜恶劣工况。在调节合理的情况下密封效果很好
可以根据不同的工况加以调节,而且维修时也可以调节,
关键是这个合理的调节不容易啊,需要技术经验,往往是达不到设计要求,反正我是遇见几次,只好不用

网友:
Re: 密封系统求教

系统上面加蓄能器吧

网友:
Re: 密封系统求教

第2楼所讲的不错,这样的结构我用过。

实验台能否考虑卧式结构,估计占地面积较大。

网友:
Re: 密封系统求教

杆部位:斯特封+Y形圈;或夹布V形圈
活塞:5件套组合密封;或2个Y形圈

网友:
Re: 密封系统求教

我公司专业生产密封件,矿用支柱密封比你说的工矿条件还要苛刻,我公司有专业设计的各种各种密封结构可为你提供咨询,或来电0350-8221288

网友:
Re: 密封系统求教

你的密封系统:活塞杆选用带副唇的Y形圈(或加多一个斯特封)就行了,;活塞密封可选用内泄漏几乎为0的密封圈(XTP组合密封圈,即O形圈+PTFE滑环+星形圈),这样保压效果会很好。

网友:
Re: 密封系统求教

楼主的密封系统建议选取:杆密封用一个带副唇的Y形圈便可;活塞密封因保压要求较高,可选
用XTP组合密封圈(O形圈+PTFE滑环+星形圈),该密封圈保压效果好,内泄漏几乎为零。

网友(2010-11-10):
其实在台湾那边有用过一种密封件,是钢铁厂常用的,目前我们公司台湾分公司那边用那种好象布质材料做的叠加式密封件,有比较好的持压效果,具体什么名称我不记得了,不好意思,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选用比较好的密封件,如Parcker,宝色霞的等等,具体情况可以询问相关密封件供应商,他们会给你比较好的意见。至于起工作压力,16MPA算是工作压力比较小的那种,这个楼主可以放心,一般的公司应该都能做的

网友:
不是很懂,希望大家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