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专题

楼主(2006-10-28):
PID控制的方法介绍之一

网友:

高过VC++数字PID控制器的说

网友(2007-10-16):
求教三菱SFC编程的各块属性什么设置

想学三菱PLC的编程,在编SFC时看软件的操作界面而无从下手,块的属性不知道如何设置等等,请高手指点一下,什么设置这个编程SFC程序时的工具条。

网友:

先学习一下,谢谢楼主!

楼主(2008-02-23):
回3楼,建议你可以用三菱PLC的梯形图方式编程。另外,三菱PLC的基本指令不多,你可以先熟悉PLC的基本指令,然后再找一些三菱PLC的经典实例,这样会对你有所帮助的!

网友:
资料学习中   感谢楼主提供

网友(2008-05-02):
谢谢楼主提供的资料,非常感谢。

网友(2008-06-07):
谢谢,正在找相关资料。

网友:
楼主你好,我也想学习一些PID和PLC方面的知识,可是不知道该如何下手,该从那里开始呢?我是机械背景,在液压行业做了十年,现在在一家著名的电液伺服控制公司工作。

楼主:
回楼上的兄弟,你可以先开始对三菱的PLC编程进行熟悉及了解,首先,你下载一个三菱的编程软件GX-DEVELOPER,然后再找些三菱PLC方面的参考书籍,开始看起,如果有问题随时可以联系我,我尽量帮你解决!

网友(2008-07-14):
谢谢!
学习学习!!
这方面的知识了解的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