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一个装配的钳工,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楼主(2006-10-28):
我以前干数控车床的,可是现在把我改行了。我老板办的好事,我现在做钳工,我想问下

 S7 k' a4 |

做好一个装配的钳工,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请教了。

' z* V; j {

M4.M8.M6.M10,M12.M14.M16.M20 钻多大的孔~合适。哪天老板考试我了一天,

说星期一让我背给他听....惨了

 F6 o6 }4 N

快~~~~~~~~~~~~

网友:

你去找书吧?各种材料不同的

网友:

     要想做一名好的钳工,还真是需要尽多年的努力,俗话说三年好车工,十年烂钳工,当钳工要想混日子不难,可是要培养出一名出色的钳工所花费的时间,不亚于培养一名机械工程师的时间。一般来说,对现在的钳工基本功的要求,已经比过去要求的要低了许多,只要工作努力,再有好的师傅带,有一年时间基本就可以完成基本功的这关。对于钳工来说,最复杂的是工作的多样性,既要会钳工的基本操作,又要会钣金、焊接、修理、装配、甚至起重、运输等等。钳工被称为是机械工人中的万能工,是机械工人眼中最好的工种。说这个工作难度高,是因为要学好钳工,涉及的各行各业的知识面要很广,钳工相当是乐队里的指挥,他要熟知车、铣、刨、磨、钳及热处理的各个工种的加工特点,熟悉机加工工艺,熟悉金属及非金属以及各种粘接剂、清洗剂、油料的性能,还要会计算尺寸链,公差链,当装配出现问题时,要会正确分析问题所在和解决方法,同时还应当懂得机械原理,具有一定的力学知识,有一定材料力学知识,能够计算一些材料的强度,受力分析等等,对于现代的钳工要求,文化水平就是大学毕业也不为过。以上所说是对高级钳工的要求,如果文化水平还不是很理想也没有关系,可以在工作中向有专业技能的技术人员和师父们学习,并在工作中练就几手绝活儿,俗话说:一招鲜吃遍天,以上你学会几招就够你吃一辈子了。

网友:

听黄师傅一翻话,当真是满头汗水。
我还差得太多

网友:

"M4.M6.M8.M10,M12.M14.M16.M20 钻多大的孔~合适。" 首先要记牢螺距:标准M6x1. 经验数值: 钻头直径=外径-(1.1--1.25x螺距).钢取=1.25、铝取=1.1

网友(2009-07-15):
伙计,你干过车工不知丝孔要多大的底孔?你咋混的,教教我,我跟你去混!估计你老板发现你是阿混了!

网友:
楼上说的在理 同感

网友A:
M4.M6.M8.M10,M12.M14.M16.M20 钻多大的孔~合适。" 首先要记牢螺距:标准M6x1. 经验数值: 钻头直径=外径-(1.1--1.25x螺距).钢取=1.25、铝取=1.1老师傅说的不错

网友:
楼上元帅说的很对,装配钳工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看懂比较复杂的图纸,并能计算一些装配尺寸,自己机械了解的越深,就能从图纸上看到你想要的东西,从而将一堆零件装成一台性能完好的机器.做一名装配钳工你要学习很多东西,只有这样才能作到游刃有余.多交流

网友:
一般大学毕业为起点也不为过,可是大学毕业生来了能留下的可真不多

网友:
一个好钳工特别是特级钳工十个一般工程师都换不来,我们国家当下最缺乏的就是高级技工,我们所说的高级技工不是高职院毕业的那些毛孩们。我指的是实战了15年以上的,做过无数案例的高级钳工,在我们碰到的军工检测需求的时候,都是几个好工程师和几个高级钳工(高技师或特级技师)日夜奋战,研讨加工和装配方案。往往设计是到位的,但是如果加工和装配工艺不科学和合理再好的设计都有可能最后前功尽弃啊!

高级钳工的分工和工程师不同,工程师尤其是好工程师要完成好任务,必须和高级钳工等高级技工们很好的配合,否则工程师的设计图和工艺流程图很有可能是废纸一张。懂吗?

现代意义的高级钳工已经是理论和实践精密结合的工艺大师,是能决定设计是否合理,工艺是否科学,装配是否恰当的生产一线灵魂人物了。

在国外的三菱重工,还有我们国家的一些骨干重点企业(重装备和军工企业等)一个高级钳工的待遇不一定比教授们的差。要成为高级钳工需要用20年的实践和磨砺!

网友:
我们所说的高级技工不是高职院毕业的那些毛孩们

完全同意,虽然我也是从职院毕业不久。

wujp

网友:
要想做一名好钳工能吃苦耐劳自不必说,其次是脑子灵.有触类旁通的能耐才行.处处时时留心是必须的,俗话说不怕会的多,就怕见的少.日久天长,功夫自然见长.无论科技怎样发展,钳工这个工种也不会过时.好好干吧!

网友(2014-07-02):
引用 网友A:
M4.M6.M8.M10,M12.M14.M16.M20 钻多大的孔~合适。" 首先要记牢螺距:标准M6x1. 经验数值: 钻头直径=外径-(1 ...

为猫,我这里用的是外径-螺距     工件为45钢

网友:
本人现在就在做装配钳工这一行,一台机器由很多的零件图组成,要看懂各类零件图,逐一装配完成,再将其组合成一台完整机器,当然装配机器也不是单一的看得懂图纸能会装配起来就行了,其中也要有很丰富的经验这样有的时候在会事半功倍,不会走歪路。经验就是慢慢的积累起来的,做的多了自然也就知道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