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调速故障分析一例

楼主(2006-10-28):
现象:按下电机运行按钮,变频器显示频率由低到高变化,而电机却运转,同时电机颤动,并发出很大的噪声。检查线路,主线路、控制线路均无连接错误。检测输出电流为ffice:smarttags" />12A,而电机额定电流为6.3A,远远大于额定电流。经检查皮带无打滑现象。在空载情况下,起动,电机正常运转,且调速正常。用手盘车检验负载,并不重。

  分析:为什么带载情况下电机无法正常运转呢?是不是变频器某些参数设定不当引起变频器过载呢?与电机起动有关的参数为加速时间和DC提升水平,如果这两个参数的设置与负载特性不匹配,就会造成电机不能正常起动运转。加速时间过短,DC提升水平(即转矩提升)量过大,都可能引起过电流及电机过载,从而无法正常运转。

  措施:适当增长加速时间,降低DC提升水平。按起动按钮,电机正常运转,且调速正常,无失速,同时,电机噪声消失。

 J9 `) X

  总结:使用变频器驱动负载时,一定要注意加速时间与DC提升水平及其它参数,过短的加速时间,过高的DC提升均能导致电机过载,过电流及噪声过大,甚至发生过电流跳闸。因此在实际使用中,一定要根据负载情况,对变频器参数进行设置,使变频器发挥最佳运行状态。

网友(2006-12-14):

感谢楼主!!!!!!!!!!!!!!!!!!!!!!!!!!

网友:

谢谢来自现场一线的总结!

很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