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PLC通讯的精简设计

楼主(2006-10-28):
1、三菱PLC采用扩展存储器通讯控制变频器的系统配置 fficeffice" />

 ]

1.1 系统硬件组成

FX2N系列PLC(产品版本V 3.00以上)1(软件采用FX-PCS/WIN-C V 3.00)

FX2N-485-BD通讯模板1(最长通讯距离ffice:smarttags" />50m)

4 D4 v `

FX0N-485ADP通讯模块1+FX2N-CNV-BD1(最长通讯距离500m)

FX2N-ROM-E1功能扩展存储盒1(安装在PLC本体内)

RS485通讯口的三菱变频器8(S500系列、E500系列、F500系列、F700系列、A500系列、V500系列等,可以相互混用,总数量不超过8台;三菱所有系列变频器的通讯参数编号、命令代码和数据代码相同。)

RJ45电缆(5芯带屏蔽)

# q1 t) q( Q J

终端阻抗器(终端电阻)100Ω

$ f Q, ^1 y' H- z

选件:人机界面(F930GOT等小型触摸屏)1台。

1.2 硬件安装方法

(1) 用网线专用压接钳将电缆的一头和RJ45水晶头进行压接;另一头则按图1~图3的方法连接FX2N-485-BD通讯模板,未使用的2P5S端头不接。

(2) 揭开PLC主机左边的面板盖, FX2N-485-BD通讯模板和FX2N-ROM-E1功能扩展存储器安装后盖上面板。

(3) RJ45电缆分别连接变频器的PU口,网络末端变频器的接受信号端RDARDB之间连接一只100Ω终端电阻,以消除由于信号传送速度、传递距离等原因,有可能受到反射的影响而造成的通讯障碍。

1.3 变频器通讯参数设置

为了正确地建立通讯,必须在变频器设置与通讯有关的参数如站号通讯速率停止位长/字长奇偶校验等等。变频器内的Pr.117~Pr.124参数用于设置通讯参数。参数设定采用操作面板或变频器设置软件FR-SW1-SETUP-WEPU口进行。

1.4 变频器设定项目和指令代码举例

1.5 变频器数据代码表举例

1.6 PLC编程方法及示例

(1) 通讯方式

PLC与变频器之间采用主从方式进行通讯,PLC为主机,变频器为从机。1个网络中只有一台主机,主机通过站号区分不同的从机。它们采用半双工双向通讯,从机只有在收到主机的读写命令后才发送数据。

(2) 变频器控制的PLC指令规格

(3) 变频器运行监视的PLC语句表程序示例及注释

$ k% \' w y1 l8 C+ `

LD M8000 运行监视;

EXTR K10 K0 H6F D0 EXTR K10:运行监视指令;K0:站号0H6F:频率代码(见表1) D0PLC读取地址(数据寄存器)

指令解释:PLC一直监视站号为0的变频器的转速(频率)

(4) 变频器运行控制的PLC语句表程序示例及注释

LD X0 运行指令由X0输入;

 h+ s' b6 c/ z

SET M0 置位M0辅助继电器;

" O `

LD M0 EXTR K11 K0 HFA H02 EXTR K11:运行控制指令; K0:站号0HFA:运行指令 H02:正转指令。

AND M8029 指令执行结束;

 Q( {% h

RST M0 复位M0辅助继电器。

指令解释:PLC向站号为0的变频器发出正转指令。

. x B4 F" A* y

(5) 变频器参数读取的PLC语句表程序示例及注释

LD X3 参数读取指令由X3输入;

SET M2 置位M2辅助继电器;

LD M2 EXTR K12 K3 K2 D2 EXTR K10:变频器参数读取指令; K3:站号3K2:参数2-下限频率; D2PLC读取地址(数据寄存器)

- z1 O1 x @

OR RST M2 复位M2辅助继电器。

指令解释:PLC一直读取站号3的变频器的2号参数-下限频率。

(6) 变频器参数写入的PLC语句表程序示例及注释

 ], Q) k

LD X1 参数变更指令由X3输入;

 c

SET M1 置位M1辅助继电器;

LD M1 EXTR K13 K3 K7 K10 EXTR K13:变频器参数写入指令;K3:站号3K7:参数7-加速时间;K10:写入的数值。

EXTR K13 K3 K8 K10 EXTR K13:变频器参数写入指令;K3:站号3K8:参数8-减速时间; K10:写入的数值。

AND M8029 指令执行结束;

RST M1 复位M1辅助继电器。

指令解释:PLC将站号3的变频器的7号参数-加速时间、8号参数-减速时间变更为10

2、三菱PLC控制变频器的各种方法综合评述与对比

 \& h

2.1 PLC的开关量信号控制变频器

8 b8 C2 K8 a S0 {0 {

PLC(MR型或MT)的输出点、COM点直接与变频器的STF(正转启动)RH(高速)RM(中速)RL(低速)、输入端SG等端口分别相连。PLC可以通过程序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复位; 也可以控制变频器高速、中速、低速端子的不同组合实现多段速度运行。但是,因为它是采用开关量来实施控制的,其调速曲线不是一条连续平滑的曲线,也无法实现精细的速度调节。这种开关量控制方法,其调速精度无法与采用扩展存储器通讯控制的相比。

3 Z o) Z& d' j

2.2 PLC的模拟量信号控制变频器

硬件:FX1N型、FX2NPLC主机,配置1路简易型的FX1N-1DA-BD扩展模拟量输出板; 或模拟量输入输出混合模块FX0N-3A; 或两路输出的FX2N-2DA; 或四路输出的FX2N-4DA模块等。

优点: PLC程序编制简单方便,调速曲线平滑连续、工作稳定。

 Y: n9 q" H

缺点: 在大规模生产线中,控制电缆较长,尤其是DA模块采用电压信号输出时,线路有较大的电压降,影响了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另外,从经济角度考虑,如控制8台变频器,需要2FX2N-4DA模块,其造价是采用扩展存储器通讯控制的57倍。

2.3 PLC采用RS-485无协议通讯方法控制变频器

这是使用得最为普遍的一种方法,PLC采用RS串行通讯指令编程。

优点:硬件简单、造价最低,可控制32台变频器。

 F0 W2 K/ o# j

缺点:编程工作量较大。从本文的第二章可知:采用扩展存储器通讯控制的编程极其简单,从事过PLC编程的技术人员只要知道怎样查表,仅仅数小时即可掌握,增加的硬件费用也很低。这种方法编程的轻松程度,是采用RS-485无协议通讯控制变频器的方法所无法相比的。

2.4 PLC采用RS-485Modbus-RTU通讯方法控制变频器

( { k E

三菱新型F700系列变频器使用RS-485端子利用Modbus-RTU协议与PLC进行通讯。

优点: Modbus通讯方式的PLC编程比RS-485无协议方式要简单便捷。

缺点: PLC编程工作量仍然较大。

 r

2.5 PLC采用现场总线方式控制变频器

三菱变频器可内置各种类型的通讯选件,如用于CC-Link现场总线的FR-A5NC选件; 用于Profibus DP现场总线的FR-A5AP(A)选件; 用于DeviceNet现场总线的FR-A5ND选件等等。三菱FX系列PLC有对应的通讯接口模块与之对接。

优点: 速度快、距离远、效率高、工作稳定、编程简单、可连接变频器数量多。

缺点: 造价较高,远远高于采用扩展存储器通讯控制的造价。

综上所述,PLC采用扩展存储器通讯控制变频器的方法确有造价低廉、易学易用、性能可靠的优势; 若配置人机界面,变频器参数设定和监控将变得更加便利。

1PLC和不多于8台变频器组成的交流变频传动系统是常见的小型工业自动化系统,广泛地应用在小型造纸生产线、单面瓦楞纸板机械、塑料薄膜生产线、印染煮漂机械、活套式金属拉丝机等各个工业领域。采用简便控制方法,可以使工程方案拥有通讯控制的诸多优势,又可省却RS-485数据通讯中的诸多繁杂计算,使工程质量和工作效率得到极大的提高。但是,这种简便方法也有其缺陷:它只能控制变频器而不能控制其它器件;此外,控制变频器的数量也受到了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