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变频器输出电压不能使用数字式仪表的原因

楼主(2006-10-29):
数字电压表中并无电压线圈,而是首先对被量电压进行采样和模/数转换。在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时,将存在两个问题:fficeffice" />

1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经SPWM调制过的系列脉冲波,电压的平均值是通过改变脉冲间占空比来进行调节的。这一点,数字电压表将无法接受,它所采样的将是系列脉冲的峰值,而这些值是不变的,都等于变频器的直流电压,所以,数字电压表不可能准确地测出SPWM调制后的平均电压。

2  普通的数字电压表是用来测量工频电压的,所选用的采用元件和模/数转换元件的工作频率是较低的,而SPWM的调制频率为1.515kHz,这将导致采样和模/数转换工作的紊乱,所以,就连测得的峰值也往往是不准确的。

网友:


网友:

谢谢了

网友A:

楼主,指针表的读数正确吗?精度是多少?

网友(2014-11-17):
引用 网友A:
楼主,指针表的读数正确吗?精度是多少?

指针式的电压表测量频率范围:0Hz-10M。可以真正进行有效值测量。
参见:
http://www.baike.com/wiki/%E7%94%B5%E5%8E%8B%E8%A1%A8
电压表-性能特点

网友(2015-06-09):
变频器输出的是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