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元件的选型

楼主(2006-10-29):
低压电器元件的选型fficeffice" />

网友:

请问整定电流的定义是怎样的??

网友:

谢谢分享!
不懂电,惭愧啊!想尽快入门。各位大虾有什么好建议吗?

网友(2009-12-26):
整定电流是指实际设定的电流,超过这个设定电流,热继电器就要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