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一种延时缓开的截止阀(蒸汽用)

楼主(2006-10-29):
    在实际工作,经常会要求员工在操作阀门时,要求慢慢的缓开加热用蒸汽。不知道有没有专用的这种阀门?

网友:

用一个电动截止阀加个电控调速装置可以吗。

网友:

楼主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普通截止就可以解决问题,当然要在手动装置上下功夫,比如减速用涡轮涡杆就行,可以联系我们,航天六院十一所,029-85207549

网友:

加一个延时开关就可以了吧

楼主:

一般的蒸汽加热器前面都装有各种的温控自动控制阀(电机式、气压式)和旁通阀,我想要一种可以延时的缓开阀装在蒸汽入口处作为保护用。

网友:

加个电动头加延时继电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