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成套装置中的导线颜色

楼主(2006-10-29):
依导线颜色标志电路时

11 黑色:装置和设备的内部布线。

12 棕色:直流电路的正极。

13红色:三相电路和C相;

             半导体三极管的集电极;

             半导体二极管、整流二极管或可控硅管的阴极。

14黄色:三相电路的A相;

, v! [& c# q [* ~

             半导体三极管的基极;

             可控硅管和双向可控硅管的控制极。

15绿色:三相电路的B相。

16蓝色:直流电路的负极;

            半导体三极管的发射极;

            半导体二极管、整流二极管或可控硅管的阳极。

17 淡蓝色:三相电路的零线或中性线;

  直流电路的接地中线。

, r* { Y0 a; P8 B

18 白色:双向可控硅管的主电极;

             无指定用色的半导体电路。

# D; l# v |) b( k4 B- t

19 黄和绿双色(每种色宽约15~100毫米交替贴接);安全用的接地线。

110 红、黑色并行:用双芯导线或双根绞线连接的交流电路。

依电路选择导线颜色时

21 交流三相电路的A相:黄色;

  B相:绿色;

  C相:红色;

  零线或中性线,淡蓝色;

  安全用的接地线:黄和绿双色。

22 用双芯导线或双根绞线连接的交流电路:红黑色并行。

23直流电路的正极:棕色;

  负极:蓝色;

  接地中线:淡蓝色。

24 半导体电路的半导体三极管的集电极:红色;

. w+ X. ? l, W8 ~/ ^) d

                                  基极: 黄色;

                                  发射极:蓝色。

  半导体二极管和整流二极管的阳极:蓝色;

  阴极:红色。

  可控硅管的阳极:蓝色;

  控制极:黄色;

  阴极:红色。

  双向可控硅管的控制极:黄色;

  主电极:白色。

25整个装置及设备的内部布线一般推荐:黑色;

  半导体电路:白色;

4 L: g: B {

  有混淆时:容许选指定用色外的其它颜色(如:橙、紫、灰、绿蓝、玫瑰红等)。

26 具体标色时,在一根导线上,如遇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可标色,视该电路的特定情况,依电路中需要表示的某种含义进行定色。

  注:对于某种产品(如船舶电器)的母线,如国际上已有指定的国际标准,且与第2.12.3条的规定有差异时,亦允许按该国际标准所规定的色标进行标色。摘自GB2681-81》。

fficeffice" />

网友:

有的地方的A、B、C相也称作U、V、W相 我所在的公司就是

网友:

很好

网友(2007-07-25):

很好,谢谢

网友:

还有R、S、T相我所在的公司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