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通规不到底,止规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6-10-29):
昨天遇到个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铝铸件加工,加工孔深15,直径为4,通规入大约5毫米,止规也能入,有可能的原因是什么?谢谢!

网友:

可能是喇叭孔。

网友:

同上

网友:

或许,量具公差太小,加上孔是锥孔.
还有可能是量具前端磨损?

楼主:

那请教各位有没解决之良策呀?

网友:

使用硬质合金钻头断续加工.
控制加工参数

网友:

该孔属于直径相对小,而深度相对大的一类,故孔的中线或者母线的直线度需要有一定要求,否则,用通端测量时,如果孔的直线度不好(当然,也可能是通端Pin的直线度不好),则可能导致通端不能到底。这种原因是最常见的。

止规入,则可能的情况较多:孔本身超差,止端磨损(建议你调出最近一次的标定记录看一看或者重新去标定一下;另外,如果止端的两端都是工作端的话,可以将止端拆下来,调换一下工作端尝试一下),孔的形状误差等等。需具体分析。

楼主:

谢谢各位!
还有别的意见吗?

楼主:

再请问通规和止规是怎样区分的?谢谢!

网友:

通止规有国标的GB1957-81,社区就有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请问通规和止规是怎样区分的?谢谢!

从量规外觀上看,通规工作部位比止规工作部位长些,这是其一,

其二,量规上有符號標誌:T--通规,Z--止规,或者其它標誌;

其三,孔用量规通规工作部位直徑比止规大,用卡尺測量就知。

网友(2006-12-07):

支持8楼,12楼的意见

网友:

换一个螺纹规试试看,是同样的结果吗?

网友:

用我给的光滑极限量规设计表计算,检测你的通止规。

网友:

刚才忘了,现补充一点,你如果是盲孔,要在通规上设计一条排气沟就可解决了。

网友:

通规不到底,止规入的原因是孔的状态成锥形,口大,底下小。
加工的时候注意步骤:1. 打底孔  2. 用立铣刀扩大孔 3. 用铰刀做到最后要求的尺寸
国内很多厂家都是漏掉第2个步骤,所以很多孔都是锥形状态。这是实际的经验,供参考。
加工孔的时候,注意孔的圆度。

孔径的大小要注意,尤其是铝件,加工的时候由于温度偏高,可能孔径偏大,所以通常是要注意的。
其次冷却液的使用也要注意,如果是油冷却的情况下,孔径会偏大;水冷却的情况下,孔径相对偏小。
检验的时候要注意工件应处于恒温情况下,不应该是工件加工完成以后直接测量。

网友:

有可能孔加工后其轴中线呈弧线形,单一剖面上孔径不合格偏大,而通规测量面较大不能通过,止规测量面较小可过.

网友:

也有一种可能是孔边有毛刺,或是摆放,清洗或电镀过程中的物品挤压,导致里面的尺寸OK,外面就偏小,这些都有可能导致你所说的通规不通,止规不止.

网友(2007-01-13):

你的孔可能有问题,

网友:

由于铸铝的变形量是很大的,在你选用的塞规没有问题的情况下,肯定是零件发生了变形.你干的孔的孔径已经超大,但是由于孔的直线度超差,而且通端比止端要长一些,所以就产生了止端进通端反而下不到底的情况.我们厂在加工铸铝时,先要进行时效处理,使零件在加工前充分变形,从而减少零件加工后的变形量.

网友:

铝合金产品硬度不高,受温度影响较大,容易产生整孔不规则的形状.

网友:

17楼的有点经验,不错她说的比较完整了
但是如果是车床的话要解决的是让刀问题.刀具(刚性和锋利)的选择是关键技术,洗刀要结合17的说的,实在不行改大倒锥度的刀具,另外切削速度的控制很重要

网友(2008-04-02):
先检一下量规,看量规尺寸是否合格,另外,铸铝件的刚度不是太大,过盈不大时加点力就能插进去。

网友(2010-01-17):
一般通规长些,止规短些

网友A:
再请问通规和止规是怎样区分的?谢谢!
引用 网友A:
在不考虑孔深度的情况下 通端一般做得比止端长

网友:
肯定是锥孔啦

网友:
有红色的是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