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虾 FANUCA-oi-MATE-MB 使用说明书, 谢谢! 急 用

楼主(2006-10-29):
那位大虾 FANUCA-oi-MATE-MB 使用说明书, 谢谢! 急 用

网友:

法兰克的说明书应该去数控版面问问,其实和西门子系统一样的,有几个命令使用上有点区别4 z5 ^- I4 U1 i
普通的数控教科书都应该会提到这几种常用系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