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用什么机床加工?

楼主(2006-10-29):
    大家好,麻烦帮一个忙,大家可以参考图纸,材质是沉锭硬化不锈钢(17-4):

 E

 1.∮10*50孔加工

 2.∮25的孔加工

 公差0.002mm和0.005mm的价格,用什么机床加工??

请大家帮忙.

网友:

加工中心就可以满足精度了

网友:

φ10孔车床就可加工,φ25孔要求太高,需上磨床,在精密间里磨出,最好份粗磨,半精磨,精磨。

网友:

锻造后,车+铣即可

网友:

用普通车床就行了,¢10孔用钻头钻一下,¢25孔用金刚石铰刀铰一下就行.

网友:

Φ25孔的加工同意3楼的说法.5楼的方法可能成品率不高.
该工件的工序可以设计为:
毛坯(如大批量生产可以用磨锻)--铣厚度到21~22(确保上段外圆处见亮)--镗Φ25孔留磨量--粗磨,半精磨,精磨Φ25孔--钻,车(做弯板工装)Φ10内孔,Φ20外圆--铣外形后铣10mm两平面(连接处R过渡)--去毛刺清理...

网友:

φ10孔可用车床加工,φ25孔在珩磨机上加工

网友:

六楼的工艺有待商榷
铣完之后车,不利于装夹找正,而且φ20和厚度10之间从图上看有圆弧过渡,先铣还得考虑这个问题。
建议先车后铣。

网友:

同意8楼方案

网友:

不知是我眼花了,还是楼上各仁兄真的那么牛??0.002-0.005的公差,还是不锈钢材质——用车用铣能保证精度??太牛了吧??
还有10mmX50,25mmX10的孔用磨、珩磨。实在不知大家有无在机加工车间呆过。
建议楼主考虑:车+铣(留0.018-0.025余量)+拉刀精拉(推)的工艺吧。

网友:

用拉刀,会增加成本

网友:

拉刀精拉(推),能达到这个公差,我看不行吧,楼上,在说,很多加工厂都没有拉床,
有镗床的话,直接打点,钻孔,粗,精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六楼的工艺有待商榷
铣完之后车,不利于装夹找正,而且φ20和厚度10之间从图上看有圆弧过渡,先铣还得考虑这个问题。
建议先车后铣。

/ d& [9 k `/ x1 g

也许你没有看清楚我说的方法,先铣是将下段的10mm铣到21~22,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作为后续加工的安装基准用的.

在镗完孔之后,可以利用孔作为工装装夹的定位基准.

而先车的问题在于工件的圆弧形头的装夹很困难.你说呢?

网友:

煅打成型后用车床加工,那个大孔在钻床上加工后内孔滚压

网友:

用镗床加工能达到要求,别的方法我看不行.

网友:

同意10楼的意见,0。002和0。005我就不相信可以用车床和铣床可能加工出来的精度。
12楼说的镗床粗精镗也不怎么可能吧。用镗床加工,精度很难保证吧

网友:

同意10楼的!!!
各位大哥0.002的公差啊,普通的钻床铣床的主轴能有这么高吗?
既然连机床自身的精度都没这么高,那还怎么能保证呢?
还是磨完后留量研吧!比较实际点!

网友:

镗应当可以的.对机床的精度要求较高.普通的镗床是不大现实的.
拉很难保证这么小的公差的,需要反复试验,确定拉刀的尺寸.
磨就需要做一个合适的夹具.
如果没有把握,磨是可以考虑的,做夹具可以的.

网友:

一定要采用研磨工艺,这么小的公差,其它工艺办不到...

网友:

先加工中心,在精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