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齿轮在热处理后打砂,有的就不打砂,为什么?

楼主(2006-10-29):
我是个新人,我在公司看工艺的时候,看到一些关于齿轮加工的工艺,但是有的齿轮在热处理后打砂,有的就不打砂

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2007-03-07):

渗碳后怕有碳粒,所以要打砂

网友:

我们叫喷丸处理,对于齿根的弯曲强度和齿面的接触强度有好处,是一种特殊工艺,国外使用较多,国内这方面的经验还不足,还没有理论方面的解释。只说是增加齿面的压应力,具体我也说不清楚。国家标准也没有。

网友:

齿轮热处理后在齿面留有残余应力,磨齿后还有磨削应力,此时齿面上就存在压应力和拉应力两种应力,打砂(我们叫抛丸)可以去掉部分应力,增强齿轮的齿面强度,提高齿轮使用寿命。

网友:

齿轮渗碳后十喷砂或者说抛丸,再淬火回火,有以下好处;
1清除表面的碳黑和焦油,
2消除机加工应力,
3增加齿面硬度,
至于有的要喷砂有的不喷砂,这是设计和工艺人员的习惯问题。
注意渗碳零件的预先热处理是正火,
对渗碳层硬度HRC>=62的,渗碳后再增加正火处理,淬火(采用一次淬火方法),后增加冷处理(温度不得高于-负65C),冷处理后立即回火

网友:

“有的齿轮”—都是啥材料?
通常低碳钢或合金钢齿轮需渗碳处理,渗碳后表面较脏须喷砂清理;
但如果是中碳钢,则通常采用高频淬火、离子氧化等工艺,表面干净,不用喷沙。

网友:

感应淬火的也要喷丸

网友(2007-09-27):
基本同意6楼的见解
具体怎么处理
要根据材料来决定

网友:
原来是这样,学习学习了。

网友:
5楼的板主你好!
请教你个问题:我们长做的齿轮渗碳层硬度HRC78~83,先球化退火或正火在机加工,(在550度回火,有的有这步,有的没),再渗碳、淬火,冷却,抛丸,并没向你说的那样:对渗碳层硬度HRC>=62的,渗碳后再增加正火处理,淬火(采用一次淬火方法),后增加冷处理(温度不得高于-负65C),冷处理后立即回火。
请给我们这些新手阐述哈,谢谢!

网友(2009-07-24):
很受益,今天挨着看

网友(2009-09-23):
喷砂或喷丸可以清除零件表面的杂物,同时可以强化表面,减小应力,有利于提高零件的质量。

网友:
5楼的板主你好!
请教你个问题:我们长做的齿轮渗碳层硬度HRC78~83,先球化退火或正火在机加工,(在550度回火,有的有这步,有的没),再渗碳、淬火,冷却,抛丸,并没向你说的那样:对渗碳层硬度HRC>=62的,渗碳后再增加正 ...
引用 网友A:

渗碳层有那么硬么?你确定是HRC78~83?

网友:
肯定是HRA78~83!再者,若HRC≥62HRC,渗碳后淬火,是回火不是正火;至于后面的深冷处理,是为消除过多残余奥氏体而增加的一种返修手段

网友:
另外,打砂(或叫抛砂,喷/抛丸)6楼的观点很正确,主要为了清除表面氧化皮,但其他热处理后表面还是要经清理的(比如水喷),至于增加齿面强度,并不是通过打砂来实现的,是另一种处理方式叫强力喷丸,介质不是砂,而是有严格质量要求的铸铁或铸钢丸粒,设备也有区别,加工前要对喷丸强度及时间进行限定

网友(2009-11-13):
很好的交流!

网友:
要求高的重载硬齿轮需要,以增加齿面强度,去除硬点,强化齿根,一般从成本考虑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