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材的规格哪里可以查?

楼主(2006-10-29):
我想请问一下,棒材的规格哪里有得查。比如常用的45#钢外圆一般是怎样递增的。谢谢!!

网友:

网上搜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呀

网友:

下一个材料计算的软件,里面有很多

网友:

GB702中有,不过具体还要看市场情况~

网友:

实用五金手册
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一般机械设计手册都有

网友(2006-11-30):

你需要多大规格的?我厂最大180

网友(2007-10-22):
没有啊,只有钢板和管材,不是棒料啊。请行家出手a 我也急用

网友(2012-05-18):
看用户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