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材料重量计算

楼主(2006-10-29):
大家共同学习!

非常的好用啊!

网友:

ok

网友:

好东西!正是我需要的,谢谢!

网友:

用的着 谢谢!

网友:

我在 搞设计,用的机会可多了,不错。感谢饿极了,计算快极了,连公式都不要,呵呵。。。。

网友:

简直太快了

!!

网友:

这个是很方便,但是到了选择尺寸规格的时候,20以上的都是10个一个级别了,那比如25,35的那怎么办啊。事实上国标角钢并不是光有20,30,40.........的啊

网友:

这么钢管都没有长度,直接就给出答案了的啊。我是新手,不好意思啊。

网友:

那上面不是写着kg/m了吗!

网友:

太方便了。。。感谢

网友:

谢谢了

网友:

太好用了。谢谢楼主!!!

有点遗憾的是计算结果与手册中的数据有一点误差,不是十分精确!

网友(2006-12-03):

给个很好的建议,可以用CATIA绘制一个三维图形,再用它的一个计算质量的命令就行了.不过要是材料特殊需要自己定义材料,就是密度啊什么.里面计算的东西还很多.体积,表面积啊什么的

网友:

很好用,如果能扩充一下就好了,如钢板的长、宽。

网友:

我说楼主,钢板就没有8、10、12.....的了。直接是32的。感觉用处不大,我把手册上的这几页都复印下来了,查起来很方便。

网友:

好东西,收藏,谢谢!

网友:


网友:

用着很方便,机械设计和工艺提料时都能用得着。如果再关于铝和铜就更好了。

网友:

很好

网友(2007-02-02):

超级无敌的好用啊,感谢感谢

网友:

谢谢分享

网友(2007-03-04):

我也传一个

网友:

有点用

网友:

楼主,谢了,不知是否在更全面的?

网友:

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收藏了先

网友(2007-04-23):

很好用,谢谢了!

网友:

很好用

网友:

谢谢!做价格预算用的着

网友(2007-07-24):

不错,很方便

网友:

收下了,搞设计很有用!感谢!

网友:

en ,变通最重要,关键是不要只拿来就用!

网友:

好用.谢!

网友:

打不开啊

网友:

有点用,谢了

网友(2008-09-18):
可以给大家提供另一个途径,来计算钢板的重量,可以用7.85*板的厚度=一定厚度单位面积的重量
楼主的公式很好用,可是用习惯了还是觉得这个公式用得来,大家可以试一下,得出来的数值再*平米数就是我们所要的值了

网友(2008-12-04):
报价时用,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感谢提供软件的大侠们。

网友:
有用么,先顶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