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管道的"水击"现象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6-10-29):
请问斑竹

蒸汽管道的"水击"现象是怎么回事?

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

如何避免?

措施如何?

小弟谢谢了!

网友:

安装蒸汽疏水阀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蒸汽管道在输送蒸汽过程中有一部分蒸汽变成了凝结水,由于他们的热力学性质不一样,产生水击

网友:

2楼讲的措施对,常用的国产和进口的哪家的质量好一些呢?

网友:

国产的都一般啊,现在国内连疏水阀的型式试验都做不了啊,进口的有维兰的,及盖斯特拉的好一些,日本的TLV也不错,但要抵制日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