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0I-MC数控车床2012报警---[请教]

楼主(2006-10-30):
各位大侠数控车床发那科系统  发现2012报警

! d8 m4 M B6 C: d( Q

报警后关机开机后就可以取消了 ,但是会经常出现此报警,有时1个小时2次!

主轴的纽拒过大会不会造成此报警!

向各位大侠请教!谢谢

% s j

网友:

应该是PMC编辑的信息类报警,可查机床厂家提供的说明书,
另,能否发详细的报警信息?
主轴扭矩过大必定会有其它报警伴随出现.

楼主:

报警信息好象是说:系统没有准备好

网友:

你说清楚一点啊.

楼主:

各位大侠数控车床发那科系统  发现2012报警

报警后关机开机后就可以取消了 ,但是会经常出现此报警,有时1个小时2次!

主轴的纽拒过大会不会造成此报警!

向各位大侠请教!谢谢

报警信息好象是说:系统没有准备好\\\\

这样够清楚了吧

网友:

我的840D在夏天出过这问题,

 Y

我们曾经把电器柜空调换气口的积尘清理了,

估计电器柜内部温度高。仅供参考!

网友:

检查一下各限位开关,传感器有无松动

网友:

是系统里的电阻发热,可以多加一个风扇来散热,可以改善一点。

网友:

2012机床侧报警,系统不会有什么问题,系统不能起动,造成此故障可以有很多,呵呵,24V短路,行程开关问题,液压没能起动,都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请查机床厂家的说明书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给出意见

网友(2006-12-09):

如果是用液压卡盘的,可能是系统压力过低.

网友:

是不是线路有问题?这种情况是线路没有完全断有时候是好,有时候却出现断的现象(负载过大或者振动大的时候)系统没有准备的原因有:1,液压油泵没有启动。2,电源电压过高或者过低以致于伺服单元没有准备(AC100电源没有或者太低)3,外部的接头,限位开关线路不良。具体的解决情况还要看现场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2009-04-28):
2012是机床厂设计人员编制的报警信息,可以看A继电器的信号。查看PLC就可以按实际情况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