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容液位开关的问题---[实际问题,紧急求助]

楼主(2006-10-30):
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公司的真空浸渍罐现在打算用液位开关控制注油过程,可是新买的液位开关却存在问题。我们用的是电容式双点控制液位开关,之前我们安装完在罐内设定后注油时当液位达到下限时就停止注油,后来与厂家联系他们说可能是液位计没有有效接地,我们就在把液位开关拿出罐外,加了接地线以后在水桶中设定上下限,控制的挺正常。本来罐内没有油下限灯应该一直亮,可是与罐一连接,原本亮的下限灯灭了,上限灯反而亮了,这灯应该在油达到上限时才亮的,液位计拔出来灯又恢复正常,我们试验好几次感觉罐就象灯的开关一样。之后我们又在罐中注油,上下限控制很不稳定,询问厂家他们之前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现在看来应该不是液位开关本身的问题,连接方式是液位计通过螺纹固定在罐上的连通器内。请问专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电容液位开关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吗?急求答案,感激不尽!!

网友:

回复楼主:你能确定你上下限开关没有接反吗?另外你有没有用屏蔽线连接,一般传感器防止信号干扰,最好要用屏蔽线连接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上下限开关没有接反。您说的屏蔽线是接在哪的呢?不是液位计的接地线吗?

网友:

实在不行就拿到厂家换一个新的吧?可能液位开关有问题吧!

网友:

电容式的传感器对环境电磁干扰的要求较严,从楼主遇到情况来看,传感器在罐外面工作用水桶试验正常的,说明本身没有问题.加到罐内就有问题,并且不稳定,可能是如下: 1.罐体本身没有可靠接地。 2.周围可能存在强的干扰源。(如变频器、变压器等) 3.接地方法不正确。正确的接法是:屏蔽线屏蔽层单端接地。简单的可以理解为:接地但不形成回路,具体接法看实际情况。(可参看音响制作的对接地的要求) 4.不能将系统的负极当作地线,屏蔽层的接地必须是另外接(单端接地)。

 (我做过用容栅尺的油位精确自动控制,类似数显卡尺,柜子里有个变频器,仪表厂家配套的线就有问题,用信号线屏蔽层做控制仪表的负。工作的很不稳定,一开变频器就乱了,重新换了线,又经过上述方法后解决。)

网友:

赞成断刀大侠的意见~~~

网友:

楼主回个话,搞成了吗?

楼主:

谢谢断刀大侠,刚刚看到帖子还没有实施,因为我们罐是涡流加热,本身有强磁场,可能是这个原因引起的不稳定,可是之前问厂家他们说磁场影响应该不是很大,真不知道他们到底懂不懂。再请教一下断刀大侠,屏蔽线屏蔽层单端接地具体接法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不知道到哪里找音响制作的对地接地,感谢大侠赐教!!!

网友:

可能根本就不能用,因为涡流加热就是以强电磁波对金属进行加热,如电磁炉。各种传感器到加热部分里面可能都不正常 ,而且可能损坏。所以不能有任何导电的东西进入加热的工作面里。

如果有条件不如改用超声波(或光电的)的液位传感器在加热部分的外面工作。(同时也要做好防护)

网友:

回复楼主,屏蔽线屏蔽层单端接地是指将屏蔽线的屏蔽层拧成一股,然后接到设备机壳或者单相220V的接地端!其作用就是将干扰信号屏蔽掉!

网友:

对不起,我还没有搞清楚是你要对带加热的罐进行控制还是储油罐加热。如果是带电磁加热的,就像上面说的,如果只在在旁边干扰,就是加防护做接地了。
  所谓的单端接地,就是屏蔽线的屏蔽层只接一端。不要形成通路。其它的设备也要尽量的并联接地,不要串联。

楼主:

我们那是个浸渍罐,里面有油槽,因为槽在罐内,浸渍过程中无法看到液位,我们就是想用液位计测油槽液位,现在有一个连通器与油槽相连,再接到罐壁上,液位计从罐外面探入连通器中,整个罐壁是涡流加热。照断刀大侠所说这样根本不行是吗?有没有什么措施?

网友:

最好有个示意图。联通器是不是在加热的油槽的外面。如果是你按5 楼的办法试试,对于液位的方法很多。所以不要灰心,一定可以解决。
常用的液位控制:1.探针。(对导电液体)。2,浮球:包括各种干簧管、线绕电阻的浮球液位计和浮球引出式再接电控装置(如拉绳、直杆等)3.传感器探测:如电容、光电、超声波等等
    像你哪个情况,电磁干扰一定很大(可找个收音机去试试),所以建议机械一点的浮球引出式,这就又要看你的安装空间够不够。如果要求不是很严,可以自己做一个。

网友:

画个示意图给楼主看一下。这种装置可大可小,关键是找到合适的球,就可以自己做个。为了稳定可增加浮球的配重。传感器也要注意抗干扰。

网友:

现在有一个连通器与油槽相连,再接到罐壁上,液位计从罐外面探入连通器中

可能是槽或是罐壁对外是不通地的~~~

是否可以考虑单独把地线接出外呢?接在槽或是罐壁估计是不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我把示意图传上来,蓝色部分就是液位计,它是通过螺纹与连通器连接,左侧的小长方形是需要测液位的油槽,大长方形就是罐,加热线圈缠绕在罐壁外侧,如左视图所示。我们之前试过在液位计外壳上加一条线把它与电源接地相连,因为液位计与连通器相连,这样的话二者都接地了,可是这样还是不行,而且我不明白的一点是如果将其中一个接地另外一个也会同时接地,这样电容器的两极不就等电位了吗?不就没有电容了吗?因为我对这种液位计的原理还不是很清楚,问的问题可能太愚蠢了,谢谢各位的帮助!

楼主:

怎么没有图呢?

楼主:

为什么传不上来图呢?怎么传啊?

网友:

图片格式用jpg或gif,大小不要超过2M,发帖子的框下面有几个“浏览”,在那里选择附件,和电子邮件附件差不多,不要直接粘贴图片。

楼主:

哦 怪不得,我之前发的bmp格式的

网友:

具体原理和电容的接近开关相似,参见一钫版主的http://bbs.cmiw.cn/forums/70087/ShowPost.aspx

      想办法将液位计与外壳(连通器)绝缘。液位计单独接地。接地的作用只是为了屏蔽电磁干扰。如果电扰太强,就只能换另外的液位计了。(同时,也比较一下加热开与关时,液位计的工作情况。)

楼主:

非常感谢断刀大侠的关注与回复,我们先试验一下,如有问题再继续请教!

楼主(2006-12-20):

我们的问题没有解决,后来厂家也说如果有涡流磁场的话这种液位计没法用,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样的液位计能在这种情况下用啊:涡流磁场加热,加热温度小于120度,抽真空后真空度1Pa左右,测量介质为苯基二甲苯基乙烷,希望能够连续测量并显示液面高度,可以在高限和低限两点控制液位。请各位大侠出出主意。

网友:

在加热系统工作的时候,试一下干簧管是否能被干扰,如果没事,可自己做个浮球的。

楼主:

我们也想过用浮球的,可是我们测得量程很短,就150mm左右,用浮球的不合适啊。有没有小直径的浮球呢?

网友:

150mm 应该没有问题,浮球也不一定要做个球的。可以自已做个扁点的。只要满足以下条件:

1.可随液面升降。(自身重理决定精度/太轻会受液面波动)
2.内有磁环,可使不锈钢管(无磁的)内的干簧管(或其它元件)动作,前提触发元件是不能被加热源干扰。

楼主:

断刀大侠的知识真丰富,可我们没有这种设计和生产的条件,有没有现成的产品卖呢?

网友:

用过进口的体积小些,国产的体积偏大。如果确定干簧管不被干扰,自制是最合适的。材料都是很好找的,找个氩弧焊就得了。

再说,现成的不一定正好适合你的尺寸。

- e# p5 x B

楼主:

谢谢大侠指教我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