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工程图默认标注尺寸太小,要放大怎么设置?--[求助]

楼主(2006-10-30):
请问各位pro/e高手,pro/e工程图默认标注尺寸太小,要放大怎么设置!

                             pro/e要永久性改为公制的怎么设置!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选中尺寸
右键    属性    文本造型
更改字体高度等设置就行了

网友:

PROE没有永久性公制的,一般工程图尺寸都是实体转换来的。。。。进入工程图前的选项可以选择模板的公制或英制,工程图是公制或英制则可以通过:
零件设置——单位——选择单位——选择转换形式——完成

当然尺寸标注的大小也可以通过设置。

其实我也还没学PRO/DETAIL这个部分,这些命令位置,我建议还是楼主买本PROE工程图的书比较好,网上有些资料的,但不清晰,系统的学还是买书好。

网友:

买书的话建议你买PTC公司的
一般上公司如果有正版软件的话
他们会送你们一人一本书的
非常好

网友:

PROE的设置对于新手来说确实是个难题,实际上这些东西无非就是config.pro,config.sup,config.win,视窗绘图的 *.dtl 等文件的设定。多多研究,就能融会贯通了。
标注尺寸大小在绘图设置里修改 drawing_text_height 和 text_width_factor 值。
在工程图环境设置公制的方法:
把参数drawing_units设置为mm。
在3D环境设置公制的方法:
指定prt为公制:在config.pro中加入template_solidpart参数,然后指向root:\Program Files\proeWildfire 2.0\templates\mmns_part_solid.prt    ,
指定asm,sheet也是类似的步骤。
如果有自己的config.pro文件,那么要把快捷方式的起始位置设为config.pro所在的文件夹,要使用自己的工程图绘图dtl配置,就在config.sup文件中设置参数drawing_setup_file指向该dtl文件。

讲得比较简短仓促,如有不明白的,或者有兴趣的,将另外开贴讨论。

本人使用PROE 3年,懂得不多,但自认知道的总有实用的,希望在讨论中得到指教,共同提高。

网友:

另外,PTC的书固然好,但是仅仅是对所有命令的简单解释,没有实例,有时候比较令人费解。学习的话最好使用有实例的教学书,本人入门使用的是老虎工作室编的书,后来学的是台湾教授林清安的教程,对比之下林清安的书更有深度,大陆的教授都忙着抄论文混奖金去了,工程师们又没有什么时间些去写,孤峰的书应该不错,但是发行好像不多。

楼主:

谢谢各位同行好友的帮忙!在下非常受益。
请问“打铁的”朋友,这些设置可以保存成永久性的吗?像我知道的这些如:template_designasm设为mmns_asm_design.asm   组装图单位设置
template_mfgmold设为mmns_mfg_mold.mfg           制造图单位设置
template_sheetmetalpart设为mm
template_solidpart设为mm
pro_unit_sys设为mmns
pro_unit_length设为unit_mm
这些都是单位设置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不知道有没有用的着的,这些在选项里设置再保存就可以永久性这样了

网友:

看你们搞了这么久,还是我来上传一个config.pro文件吧,把它放在工作路径下就能解决很多问题了,当然,都是看个人喜好,如果觉得不是很习惯就删除算了~~~~~ 其实配置config.pro才能永久的解决比如单位,视角等问题,以上仅供参考。切记,放在工作路径下而不是程序启动文件目录下!

网友:

楼主要是觉得有问题可以在线联系~~~~~最近在研究config.pro 呵呵

忘记补充一点,我这个是2001版的,不知道对其他版本是否使用

不妨试试,大不了到时在删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们搞了这么久,还是我来上传一个config.pro文件吧,把它放在工作路径下就能解决很多问题了,当然,都是看个人喜好,如果觉得不是很习惯就删除算了~~~~~ 其实配置config.pro才能永久的解决比如单位,视角等问题,以上仅供参考。切记,放在工作路径下而不是程序启动文件目录下!

% b. |3 D z( w

按照你说的,我有很多不明白,

 P- [7 |2 ^

首先,PROE是单一数据库概念,所以工作路径是根据不同的工作而设置不同的工作路径,是否每个文件夹都要放一个config.pro?或者每次都要重新载入配置?

其次,PROE有个默认的config.pro,它与用户的config.pro的加载顺序是如何的?你认为它是PROE根目录的哪个config?

网友:

楼上的朋友们!我也是用PRO/E2001的,config.pro配制都是别人给我的,有简单的我会弄.
就是现在我在弄野火2.0的,就是出二维时,图纸传出来的是英制,这个公制配制怎么设置呀~
帮帮吗?可以的话加我QQ36013938

网友:

在PRT模式下
设置>单位>新建mm  N  s的单位就行了
图纸和实体是对应的
工程图错了就是实体错了
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COFIG里的几个设置都是指缺省模板的情况下: template_solidpart mmns_part_solid.prt template_mfgmold mmns_mfg_mold.mfg template_sheetmetalpart mmns_part_sheetmetal.prt template_designasm mmns_asm_design.asm 自定义设置模板都可以选公制或英制,但是实体或工程图本身的尺寸是英制或公制和模板是没有关系的(鼠标垫和鼠标的关系一样),实体或工程图的尺寸想转换成英制或公制的方式是:编辑——设置——单位——转换形式——OK。 其实上面都说得很清楚了,希望刚接触PROE的还是买书学吧,一本书能解决问题不是你问问就可以解决的,等你学完一本书再找问题就进步得快了。

网友(2009-07-31):
看了半天没弄明白

网友:
楼上的朋友们!我也是用PRO/E2001的,config.pro配制都是别人给我的,有简单的我会弄.
就是现在我在弄野火2.0的,就是出二维时,图纸传出来的是英制,这个公制配制怎么设置呀~
帮帮吗?可以的话加我QQ36013938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
PROE的设置对于新手来说确实是个难题,实际上这些东西无非就是config.pro,config.sup,config.win,视窗绘图的 *.dtl 等文件的设定。多多研究,就能融会贯通了。标注尺寸大小在绘图设置里修改 drawing_text_heigh ...打铁的 发表于 2006-10-30 18:38
很祥细,学习!

网友(2009-10-08):
把它设成强尺寸就行了~~

网友:
我在实体时是公制,到了绘图里又是英制的了,为什么?

网友(2009-12-06):
proe会先加载proE安装目录下text里面的config.sup文件,接下来加载text里面的config.pro文件,接下来加载工作目录里面的config.pro文件
不知道说的清楚不

网友(2010-07-23):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祝天天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