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几个通止规要做---[求助]

楼主(2006-10-30):
我有几个通止规要做,尺寸在60-80MM之间,精度0.005MM,求行内专家与我联系.谢谢.0513-83103047

网友:

这个直接用通止规好像不大可能吧,制造在国内达不到那个要求的。最好用气动的量规这种精度!

网友:

不知你要做多少,如果可能的话,我可以帮忙,我们厂是专们做非标刀量具的,这个是个小问题!

网友:

到量具刃具厂去作,能够解决的。

网友:

精度在0.005mm,可做通止规?好像公差带比通止规的制造公差还紧吧?

网友:

通止规一般的工具厂都能生产的,我们虽然不是专业做通止规但也经常做

网友:

通止规我们可以做啊,你把具体的图纸给我们看看,包你满意

网友(2008-05-03):
生产还是用仪器测量吧!做检具好像不好.

网友(2008-08-24):
这么小的公差,国内是没有人能制造出来的,建议用圆度仪或三次元来检测

网友(2010-03-08):
你的联系方式是多少?我现在有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