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淬火---[请教]

楼主(2006-10-30):
请教大师在齿圈的高频淬火中,淬火液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如果不加淬火液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网友:

但凡知道一点热处理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既然是淬火液那肯定是淬火冷却用,如果不用淬火液那就不叫淬火了

楼主:

按你的说法我用水冷却就不叫淬火吗?

网友:

飞越太平洋的天鹅 朋友你好

淬火液的作用是为淬火件提供合适的淬火冷却速度。

冷却速度过快和过慢会直接影响淬火效果。

网友:

其实光淬火液就是一门科学,水冷只不过是其中最最常见和最经济的一种,但其效果对于很多零件是不够理想的

楼主:

我在飞  你好,请问淬火液的浓度不同会影响工件的硬度吗?

网友:

回楼主:
1.水也是淬火液的一种.
2.楼主说的淬火液浓度具体说的是什么淬火液?
3.淬火液的浓度肯定影响工件淬火冷却速度,影响表面硬度.
4.影响表面硬度的还有你的工艺参数,如电压,温度控制等.

网友:

我是一个做专业淬火介质的销售工程师,你们提到的淬火介质,我有所了解。
根据我的知识,比如PAG类的,浓度越高,介质的冷却能力越弱,反之越快。
我公司还有一种产品,浓度越大,冷却越快。最快可以和盐水一样,但是变形和开裂倾向大大小于盐水。
一般在一定范围内,冷却越快,硬度越高。

楼主:

谢谢各位啦

网友:

我是受教了!

网友(2010-11-29):
学习了.................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