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大家来讨论直线电机

楼主(2006-10-30):
国外越来越多的高速加工机床上采用了直线电机,直线电机(同步的)原理和旋转同步交流伺服电机工作原理一样,它可以看成是将旋转同步伺服电机展开铺平而成的。其中原来的转子(带永磁体的部分)被称作直线电机的次级;而原来的定子则被称作是直线电机的初级。通常,直线电机的运动方式是固定次级,初级带着机械部件(如机床的拖板)运动;但在某些移动距离较短,并且需要较高加速度的场合,也可固定初级,由次级带动机械部件。直线电机一个常被人误解的地方是认为它和磁悬浮列车相似,工作时移动部件会悬浮起来,实际不是这样:直线电机带动的机械部件是架在直线导轨上运动的。

楼主:

直线电机驱动的电磁冲压机的原理和控制电路。

直线电机应用 Microsoft Word 文档.rar

楼主:

直线电机在油田抽油机的应用

直线电机在抽油机的应用Microsoft Word 文档.rar

网友:

谢谢我在飞,这次我去参加上海的机械制造自动化展览,看到很多展商用直线电机,正想研究呢!

网友:

你才误会了,是不是直线电机与支架的方式无关,实际用的较多的是陶瓷滚珠,也有磁悬浮,气隙。。。”直线电机一个常被人误解的地方是认为它和磁悬浮列车相似,工作时移动部件会悬浮起来,实际不是这样:直线电机带动的机械部件是架在直线导轨上运动的。

网友:

直线电机其实就是和磁悬浮类似,是指类似于其展开方式,机床支承是靠线轨,直线电机基本原理是由回转伺服电机展开,其最显著的特点是直接安装在工作台下面,省去了连轴器、滚珠丝杠及、支承,减小了机械间隙,可大大提高系统刚性。工作时可获得较大的加速度,反应敏捷。因此在机床制造领域它代表了发展方向,现在小型雕刻机领域已获得长足发展,另外在曲线磨床方面它有不可替代的作用(X轴跟踪),象曲轴磨床(主轴、曲柄销在同一机床完成),凸轮轴磨床。现在我国前年也已研制出了直线电机,大型直线电机国外发展业已成熟,国内尚无能力。

网友(2008-04-13):
大功率往复发电机有没有?

大功率往复发电机有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要描述清楚,并且不要重复发帖。谢谢!

网友(2008-11-04):
回复 网友B:

有意思,值得研究

网友:
之前了解过,记不太清了。只记得直线电机加速度大对保证工件的精度有很大好处(省略了中间传动环节),一般都是用在高精度机床上。

网友(2011-03-21):
价格肯定不菲啊!

网友:
用过鬼子(NPM)的直线电机!价额不便宜

网友(2011-12-05):
好贴大家聊一下,长长见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