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三维曲面怎么画啊

楼主(2006-10-30):
有那位在侠会画CAD三维曲面的请教教我,小弟感激万分。

网友:

做三维为什么不用其他软件啊

网友:

给否说出是什么样的曲面,这样我好说一些啊

楼主:

像波浪型的

楼主:

像这个零件怎么画啊

楼主:

2楼
   因为我只会CAD,会画一些简单的三维,其它软件不懂。

网友:

用边界曲面(EDGESURF)。

楼主:

如何使用,请指教。
谢谢了!

网友:

多看看CAD自带的帮助吧,这里给你讲和看帮助没什么区别的

网友:

路过,我还不会用三维也帮不上/

网友:

我看用ACAD难画这种三维图, 整个曲面又拉伸又有大小还有转角, 其它三维软件我也没玩过.

网友:

用3DMESH与AUTOLISP可以做汽车的外壳曲面,做这也不是什么难事,不过就是要有点空间和数学知识了。   呵呵,不过AUTOCAD的曲面不是真真的曲面,都是用用小平面近似组合成曲面,知道了这点,大家要做曲面就得用其他的3D软件做曲面了。

楼主:

多谢12楼指教

网友(2007-11-08):
我就是不知道画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