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的正确操作步骤

楼主(2006-10-30):
泵的正确操作步骤fficeffice" />

一、起动前准备:

1.       试验电机转向是否正确(与泵体上标明的方向),试验时间要短以免使泵内部转动对磨部件因无液润滑而干磨损坏;

2.     打开排气阀使液体充满整个泵体,待满后关闭排气阀;

& x6 [" n D9 O! r* c8 V

3.     检查各部位是否正常;

" Y# ~! o |

4.     高温型应先进行预热,升温速度50℃/小时,以保证各部件受热均匀。

二、起动:

1.       关闭泵出口阀门;

2.     全开泵进口阀门;

! W K

3.     起动电机,观察泵运行是否正常;

4.     调节出口阀开度以所需工况,如用户在泵出口处装有流量表或压力表,应通过调节出口阀门开度使泵在性能参数表所列的额定点上运转,如用户在泵出口处没有装流量表或压力表时,应通过调节出口阀门开度;测量泵的电机电流,使电机在额定电流内运行,否则将造成泵超负荷运行(即大电流运行,至使电机烧坏)调整好的出口阀门开启大与小和管路工况有关;

5.     检查轴封泄漏情况,正常时机械密封泄漏应小于3/分;

6.     检查电机,轴承处温升≤80℃

三、停机:

1.       关闭出口管路阀门;

2.       切断电源;

* W D8 g0 Z# B" d

3.       关闭进口管路阀门;

如长期停车,应将泵内液体排尽。

网友:

多大的需要盘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