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设计,叉车[讨论]

楼主(2006-10-30):
我想设计一个叉车的液压控制系统,货物的重量为1.5T,起升高度是2M,应该选用什么样的多大的的油缸?我初步的设计是这样选择的,请高手近来指指要改进的地方,

- l1 k8 R s

网友:

你那个附件是一个原理图,和油缸设计没有关系呀。另外,1.5T有必要用双缸吗?设计油缸时应该校核一下活塞杆的压缩失稳情况。

楼主:

谢谢金枫,原意是想让您指导下
1、这个原理图的不足的地方,需要进行那些改进
2、液压缸选多大的两个问题的,
1.5t确实单缸就够了:),谢谢

网友:

活塞杆的压缩失稳怎么计算的阿

网友:

按压杆稳定校核,设计手册上都有。

楼主:

压杆的稳定性都已经校核合了谢谢,想让各位大虾看看原理的问题

网友:

图中 左边的两支缸怎么泄油??

网友:

1、起升油缸采用溢流阀的用意不明白!应该考虑重物回落时速度控制,是否将其变为单向节流阀更好一些?
2、采用双缸起升,应该考虑双缸起升的同步性问题。

网友:

补充:在叉车上,还有一少部分压力油是分给转向用的!

楼主:

谢谢黑大虾
采用溢流阀是想限制速度,我改成单向截流阀了,再次谢谢

网友(2007-04-16):

用双提升缸,同步怎么解决,是机械同步还是液压同步啊?

网友(2007-06-08):

个人一点拙见:
1.你的提升油缸是柱塞缸吗,怎么制动,是靠多路换向阀中位机能制动吗?
2.还有转向油缸也是同样的问题.
3.提升油缸的同步问题,是不是要加同步阀.

网友:

用80*50的油缸就好了
我现在给人家插车上做的就是80*50

网友(2007-12-11):
正好在接触这个

网友(2011-11-14):
路过,学习一下,我现在也在做这方面的设计呢,请多多指教!

网友(2012-03-17):
设计手册上可以查到具体数据 ,或者可以根据经验设计。大部分设计是靠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