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在圆170的轴上钻圆8深750的孔---[请教]

楼主(2006-10-30):
打算在圆170的轴上钻圆8深750的孔(做注油孔),不知有啥好办法没有?

网友:
Re: 钻孔---[请教

圆170的轴上钻圆8深750的孔?好象不对呀?是750还是75?最好把图纸传上

网友:
Re: 钻孔---[请教

采用特种加工:电火花、离子束、电子束、激光打孔

网友:
Re: 钻孔---[请教

用深孔枪钻,深孔枪钻最初是应用于兵器制造业,是为了解决深孔加工这一难题而设计的因此得名枪钻。深孔枪钻机床配深孔枪钻是理想的深孔加工解决方案,枪钻机床具有两大优点:高效率,高精度。

网友:
Re: 钻孔---[请教

也只能用特殊加工方法了  电火花、离子束、电子束、激光打孔应该可以的
困难你们厂的设备了    没有就外协吧

楼主:
Re: 钻孔---[请教

据说用不同长度的圆8钻头分几次打孔能实现,是吗?有人试过吗?

网友:
Re: 钻孔---[请教

还是有电火花啊,比较好的

网友:
Re: 钻孔---[请教

用加长钻头,勤退刀,大冷却液.耐着性子,应该行.

网友:
Re: 钻孔---[请教

同意八楼的意见,如果只是做注油孔,可以把孔加大,这样好钻,轴头配堵钻8个的孔,我这里经常这样做,

网友:
Re: 钻孔---[请教

welding  大侠说地非常明白,直径8,打1200没问题。
请问大侠是作什么的?

楼主:
Re: 钻孔---[请教

谢谢诸位大侠不惜赐教!

网友:
Re: 钻孔---[请教

找有深孔钻床与枪钻配合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Re: 钻孔---[请教

熊大侠:Welding的帖,一看就知道是玩过细长深孔钻的,可能在军工干过.

网友:
Re: 钻孔---[请教

勤工大侠: 不只军工用枪钻,活塞杆上打双孔,最初是80年从外国引入的,现在,河北干热板的农民打20的孔,可以打2米多,工具是钢管焊上硬质合金刀头。我简直不信,厉害呀!

网友:
Re: 钻孔---[请教

是啊,要不我怎说他是玩钻的呐.

网友:
Re: 钻孔---[请教

用电火花,比较好。

网友:
Re: 钻孔---[请教

深孔钻或特种加工

网友:
Re: 钻孔---[请教

确实军工企业有一家可以做~~
我的同事以前也说过的~~但是忘记是什么企业了~~
好象是一台德国的进口机械
而且精确度很高的~~~

网友:
Re: 钻孔---[请教

我帮你问了一下是徐州煤机厂~~~~~
你可以去问问~~~要是不是的话~~那就是他记错
厂家了但是是肯定可以做的

网友:
Re: 钻孔---[请教

不就是注油孔么?在在立式机床上打,先用短钻头打,注意一定要正,要先定心就不用说了.然后用加长钻,加长钻够不着的时候自己接一支,接加长钻有技术的哦!手工打.注意及时退出钻头冷却、润滑,可以花较少的银子做出来。

网友:
Re: 钻孔---[请教

熊大侠说的对,我师父在做金工时就做过把转头焊接在圆钢上钻深孔的活,深800直径好像是10

网友:
Re: 钻孔---[请教

用加长钻头,勤退刀,大冷却液.

网友(2006-12-05):
Re: 钻孔---[请教

现在有专用的深孔钻装置专钻深孔,钻杆是空的中间通高压风将钻削吹出。

网友:
Re: 钻孔---[请教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Re: 钻孔---[请教

日本有种枪钻 70年代的 能打1.5M

网友:
Re: 钻孔---[请教

我做过直径8深450的孔,自己做的加长钻头,像勤工说的那样,钻了20多个孔,还没有出过事,不过总感觉不保险,不过我们批量小买枪钻不划算啊

网友:
Re: 钻孔---[请教

深孔钻!我们做的多了。1。5m左右的10-15的孔很多,就是成本高点!

网友(2007-01-23):
Re: 钻孔---[请教

最近我们用直径10的加长钻钻深将近800的孔,在一般镗床上做的,没有事的.不过我觉得最好改进一下零件,使工艺性好点

网友(2007-04-10):

各位都是老前辈啦,这里真的是开眼界了

网友:

加工不成问题,就看你的设备情况了!

网友:

用枪钻在深孔钻床上是没问题的.而且打下来孔的表面粗糙度很小,可达0.8呢.适用于批量加工,效率高,成本高.

网友(2007-05-21):

放电不行吧?8毫米的电极要做750的长?我试过设计直径3毫米,深70毫米的孔,加工部死活做不出电极,最长60毫米。

网友:

厉害,小孔钻这么深高手啊

网友:

成都工具研究所专业生产各种深孔钻,枪钻等。赵他们准保没问题。

网友(2007-06-30):

找有深孔钻床与枪钻配合是最好的选择。同意12楼的意见

网友(2007-09-06):

有好多特种加工的方法 应该有办法的

网友:

我打过圆20深2M的孔,是掉头打的,实际是1M,钻头加长就在普通车床上打出来的。楼主的这个难度更大。

网友:
要看批量的大小,如果是自已加工的话,大批量,建议用枪钻,用普通的床子改造加汽源就可以了,如果是小批量,就使用普通钻头后焊接长杆,采用啄进方式慢慢打(要先用400,再用600,再用800长的),我本人十年前,打过直径8长400左右的注油孔在普通床子上,材料38CrMoAL,一个小时左右一根,打孔的时候要注意一些问题,要不钻头就会从你的外圆表面跑出来,打偏了,现在我跳槽后,这个厂前段时间,就打过你这样的孔,用自已改造的枪钻设备,枪钻也是自己做的,成本也不是很高,不过要一台汽源(8公斤左右)

网友:
我曾经做过深550的孔,直径8个的,采用的是深孔钻.

网友:
一个油孔值不值打这么深,我也搞过油孔,原机也是在轴上打的孔,后来我对它进行了一点改造,从上面打个孔,然后在两轴承的接合处加一开口隔套使油能够加入到轴承中。省去了一个轴上的深孔。对轴的加工也容易些。

网友:
看你们厂有什么设备了,一般来说都是用不同长度钻头分几次钻,注意一下排屑和泠却就行了,我们模具车间里都用摇臂钻经常这样做,不过要用有经验的老师傅来操作

网友(2008-08-10):
定做抛物线钻头,就可以打!

网友:
可用英国哈曼的枪钻,在普通的630车床上改装,买个空压机

网友:
用深孔钻就可以啊
就是不知道你们那里有没有
不行就只能慢慢钻了

网友(2009-02-26):
用电子束可以

网友(2009-06-14):
深孔枪钻试试啊

网友(2010-01-23):
用枪钻打孔就可以,但要有专业设备,是批量产品吗?我是搞枪钻的

网友(2010-05-08):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采用深孔钻床 我实习的时候见过 强钻有2米长的 足够了
钻穴时 注意 转速不要太高

网友:
这个用枪钻啵~~呵呵~~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