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管圆度问题---[用尽办法,老板不满]

楼主(2006-10-30):
我公司有一产品为筒形件,板厚3mm.直径280.长500mm用三辊卷管机(非对称式)卷制。我用尽了一切办法,老板就是不满意。板料直接卷制会在对口处两端呈现一直线段,如材料两端先预弯直线段后移.见图.
  请教各位大侠有什么高招或有什么设备。
         谢谢!!

网友:

实际问题,请高手出马。

网友:

卷板时,应先压两头,注意圆半径小于140;再卷板使两头靠拢,焊接;然后上卷板机修整280圆度即可.

网友:

同意3楼意见。
我在公司也用此方法在三辊卷板机卷直径350MM,长2、5M工件。

楼主:

谢谢老鹰大侠的帮助!谢谢 lyzdf 和我在飞大侠的指点!不过,因工效问题公司要求在焊接前成型,还有更好的办法和先进的设备吗?

网友:

有,如果楼主肯不惜工本要求高质高效的,可用制管机生产。

网友:

ty55  DX

这是三辊机固有的问题,你无法消除。 我见过的方法是准备几套辊子,我不知你最小的辊间距是多少?留出一个最小直边量,切掉。
如果一定想要完美成型,就要上一套纵辊成型机,先做边部成型,再上卷板机。
假如有更好的办法,记得告诉我。

网友:

是做压力容器用的么?要想提高工效,可以充分利用卷管机的长度,多个并排卷制,在卷管机上点焊控制成型,取下焊接,然后再校圆。大部分做储气罐的厂家都是这么做的。一天的批量能做几十个,小的上百。应该够用了。

网友:

其实最简单的,那么小,那么薄,买钢管就是了。要想低成本,就得花力气动脑筋了。

网友:

同意7楼的意见,应留一大约200的直边。滚圆后去掉。我这现在做的活就是这样的。

网友:

其实有多种方法,最简单的就是换一台四辊卷圆机就OK!

网友:

如果还有不明白的,请回复,我们是专业生产板金成型设备的,90%以上做出口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有多种方法,最简单的就是换一台四辊卷圆机就OK!

, U I _+ i/ U d p$ p9 v

四辊卷圆机有预弯功能,可消除直边!

如果还有不明白的,请回复,我们是专业生产板金成型设备的,90%以上做出口产品.

楼主:

谢谢各位! 请问超人回来大侠四辊卷圆机的付辊须数控或同步控制吗?还有对辊卷圆机(下辊为柔辊)能适用我的产品吗?

网友:

筒长500mm,壁厚3mm,如果强调圆度的话,建议整形,从工艺上进行改进,我们是专业生产卷制轴承的厂家,不过这么长的产品还没有做过,但是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超人回来大侠可否留下联系方式,我也想见识一下四辊卷圆机的效用,我的qq:38807715,等着您的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各位! 请问超人回来大侠四辊卷圆机的付辊须数控或同步控制吗?还有对辊卷圆机(下辊为柔辊)能适用我的产品吗?

N. M0 x* l E

/ a P. b9 h+ K) d

四辊卷圆机的付辊可用数控同步控制,也可用非数控同步控制(卷锥管稍有区别);

双辊卷圆机(下辊为柔辊)也能适用你们的产品,但是下辊比较容易损伤,还有适用范围比较有限;

网友:

如果是大批量的话,可做模具,上压力机先在两边预制两段弧线部分,然后再用三辊加工,厚板制圆一般都是这种方法.

网友(2008-11-13):
同意东陆老师的意见,我厂里的卷筒机卷板时同样这样加工,而且不多少正好200,两边都留,这叫引板.

网友:
如果是常年生产,只能用两辊(楼主说的对滚)卷筒机。加工你的产品没问题,加工范围也不错。
三滚卷筒的直边是没办法消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