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止规公差设定---[请教]

楼主(2006-10-30):
各位:

      在设计一个尺寸的通止规时,通规和止规公差的正负应该是怎么样的?比如:一个孔径为15.85公差为+0.03/+0.05的孔的通止规,经过查表通\止规的公差为0.001,其通规标为15.88+0.001,止规标为19.00-0.001.这样的设计是否正确,请指教.谢谢

网友:

正确尺寸为:通规15.88+0.0038/+0.0018,止规15.90+0.000/-0.002。通规应该有一磨损余量(0.0018).
不过该尺寸公差太小,用通止规检测有些困难哟。

楼主:

谢谢,小爱.请教还有其他更方便的检测手段吗?可以用于生产中的自检

网友A:

通止规是最便宜的,其他测量方法很多比如:气测、电测(用气、电传感器)至于是否方便
就要看你现场情况以及测量频次了。
这种小公差的通止规磨损极限很接近使用尺寸,用不多久就费了。

网友(2006-12-17):

公差太小,不易用通止规

网友:

我不知道
这属于工装设计了!!
搞工艺的能知道

网友:

不懂,设计手册应该有查的吧

网友:

按照GB/T 1957设计,你的尺寸公差不按照标准公差,2楼按IT7设计(公差为0.018),可行!

网友:

好像最新的是GB1957-2006,根据这个标准可以做

网友:

社区里就有光滑极限量规的设计计算方法和计算软件,很好用,不妨搜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最新的是GB1957-2006,根据这个标准可以做
论坛里有最新版2006的,可以下载

网友:

通止规0.002的公差要求会今制造成品过高

网友:

公差太小,通止规不太好用.如果产品量大的话最好是用汽动量仪进行检测

网友(2007-10-15):
引用 网友A:
通止规是最便宜的,其他测量方法很多比如:气测、电测(用气、电传感器)至于是否方便
就要看你现场情况以及测量频次了。
这种小公差的通止规磨损极限很接近使用尺寸,用不多久就费了。

用通止规除了公差和检测批量的大小这两个因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看具体的质量控制过程是准备怎么进行的。要是作统计分析要数据,那么就不可以了,必须用印文中所述的东西,当然还有指示表式的可以读数的塞规等等
   公差大小也不是绝对的,15的孔这个公差还可以用通止规,如果是90的孔还是这么大数值的公差那么用通止规就有点自己骗自己了

网友:
通止规是最便宜的.他的这个挺合适的。

网友(2007-12-19):
太好了,我找了好久才找到的.

网友(2008-11-24):
学到了不少东西哟嘿嘿

网友:
我在车间看别人加工过一种东西,有个内孔公差带也是只有0.02mm的。基本尺寸是80mm左右。用止通规真的不方便。13楼说的气动量仪,我去找找看。谢谢 !

网友:
你这公差太小了

网友:
请教,谁有ISO1983标准的,就是通止规的标准的,急求!!

网友(2009-03-10):
论坛里找到的不能下载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