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制动原理!

楼主(2006-10-30):
<>各位大哥大姐,小弟新来的,对电机制动比较感兴趣,可是看不懂它究竟是如何工作的。
<>望赐教!

网友:

1、反接制动--改变接入电机的相电源的相序,使其反转制动,其电路应接速度继电器;
2、能耗制动--电机停转时电机线圈接入直流电源,使其制动。

网友:

楼主,你可以找本电力拖动的书看一下,上面讲的很详细的!

网友(点评):
您好!请问普通的三厢异步电动机不带刹车,怎样让它停转后制动。(停转后外力推不动电子转动)

网友:

关于制动有很多种,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选择。除上一钫说的以外,使用带电磁刹车电机的也是常用的。还有离心刹车和滑盘刹车。都是制动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大姐!

网友:

<>你好流水人家网友
<> 除 lyzdf 、黄一钫 、断刀 大侠介绍的以外还有再生制动。

楼主:

好的谢谢 我在飞
我的图像换了

网友(2006-12-30):

惯性制动
或耗能制动(就是反接)

网友:

我建议楼主看一下华中科技大学杨淑子编的《机电传动》那本书,那上面写的很详细。看看就会了!

网友:

机械制动与电气制动。

网友(2007-02-25):

同意三楼的说法

网友(2010-04-12):
二楼正解,反接制动,改变电源方向,改变励磁电流方向等。

网友:
这个分多种,能耗制动,机械制动是两大块。能耗又有串阻、品敏变阻、反接制动等。机械制动有电磁抱闸等等。看书比较全面一些!

网友(2010-09-02):
主要分电力制动和机械制动。 电力制动有 ,反接制动,能耗制动,电容制动,再生发电制动。
   机械制动的就电磁抱闸,还有就一个电磁离合器。  制动的 全在这里了

网友:
我对这问题也不懂啊。新手,呵呵

网友:
15楼 说的很全了!你看看书。书上说的比较具体。

网友:
机械制动与电气制动

网友:
机械制动与电气制动。

网友(2010-11-23):
无法详细的说,一般直流电机采用,反接制动、能耗制动、发电反馈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