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C伺服电机和DC伺服电机的优缺点

楼主(2006-10-30):
请教AC伺服电机和DC伺服电机的优缺点!!!先谢谢过各位大虾。

网友:

卓衣凡 你好

AC伺服电机要好一些,因为是正弦波控制,转矩脉动小,结构简单故障率低。直流伺服是梯形波。直流伺服驱动器比较简单,便宜,但直流有刷电机存在碳刷和分电器的磨损问题,故障率高。

楼主:

谢谢2楼老师解答。

网友(2008-11-11):
学知识了。谢谢!

网友:
好话题,受教了。这样的讨论应该多多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