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berti角度铣头技术及应用

楼主(2006-10-30):
Alberti角度铣头技术及应用

网友:
Re: Alberti角度铣头技术及应用_转

兄弟,转贴文章要注意几点:
1、原文最好先拷贝到word,图另存然后作附件上传。
2、标题后别写“转”字样了。

楼主:
Re: Alberti角度铣头技术及应用_转

OK,是不是你们大家都看不到图片了。。。。我可是一个一个插入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不知道社区里有没有做过角度头设计的,这可是篇经典文章,我刚刚找到的。。。
标题上加转字本是怕大家误会,另外尊重一下原作者。。。呵呵。。听大哥的,以后不写转字了

网友(2010-03-01):
参考一下,多谢

网友(2010-09-06):
参考一下,多谢 参考一下,多谢 参考一下,多谢

网友:
参考一下,多谢
参考一下,多谢
参考一下,多谢
参考一下,多谢
参考一下,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