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怎样加工锥孔?---[请教]

楼主(2006-10-31):
加工中心怎样加工锥孔,锥孔大端直径300,1:20锥度,厚度 240mm,大端直径公差0.1mm,怎样加工,用什么。刀具

楼主:

怎么没人解答呀,没法加工吗?

网友:

找把大铣刀,磨成相同锥度,走圆弧插补铣出来.这是我能想到的.刀柄要足够长,主轴不要和工件干涉.如果一刀下不来,那接刀会很明显(感觉是这样).加工中心做锥孔是麻烦的,还是在车床上做或者加工中心能带U轴.

网友:

球头铣刀

网友:

可以用宏程序编写程序,只不过加工比较费时,刀具用立铣刀就可以,估计加工完粗糙度不太好。

网友(2010-07-19):
可以用宏程序编写程序,只不过加工比较费时,刀具用立铣刀就可以,估计加工完粗糙度不太好。

网友:
推荐用宏程序 如果是用大铣刀磨成相同的锥度 应该需要很高超的技术吧

网友:
不能车吗?为什么一定要在加工中心上弄

插补铣吧,成型刀

U轴也可以,刀杆很长

网友:
宏程序就可以了,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A:
干嘛不上车床做,立加上加装U轴很贵的

网友:
和锥台类似,比葫芦画瓢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
用宏程序就可以加工了.

网友(2013-08-25):
引用 网友A:
干嘛不上车床做,立加上加装U轴很贵的

你可以编个宏程序加工最好用球头铣刀

网友:
你可以编个宏程序就能加工最好用球头铣刀

网友:
用宏程序或者是用自动软件自动编程,用球刀加工比光洁度较好。

网友:
可以用圆鼻刀,你可以计算一下,刀柄的干涉量,需要什么样的刀杆,就可以

网友:
加工中心干一个,车床可以干五个,为何不用车床?

网友:
宏程序+球头铣刀

网友:
宏程序加球头铣刀 要么车床

网友:
把钻头磨成和锥面相同的角度。

网友:
加工这种孔最好是用车床,实在没法只能用加工中心的话用牛鼻刀宏程序编制走刀,这样光洁度还有点保障,立铣刀的话光洁度不行

网友B:
这么大的,估计只能用U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估计只能用U轴了。

什么是U轴 能不能介绍下  最好能带个图。

网友D:
要加工锥孔在加工中心上,必须用球头刀!这样你的光洁度才能保证。用电脑编程或宏程序都可以加工出来!当然粗铣用立铣刀就可以了

网友(2013-11-18):
引用 网友D:
要加工锥孔在加工中心上,必须用球头刀!这样你的光洁度才能保证。用电脑编程或宏程序都可以加工出来!当然 ...

粗铣的话,是不是全园路径阶梯状?还是螺旋下刀??

网友(点评):
螺旋下刀,走圆锥插补

网友:
240MM,刀具不短啊,时间也不短

网友:
用软件编程,要求不高就用方尖刀好了,高的话有变斜角铣刀

网友:
可以试试,在YZ或XZ平面内,用G01走刀,

网友(点评):
哦,不对,锥孔不行,平面可以。宏程序吧,很简单的,开粗一刀0.1,精铣一刀0.1.不过很耗时间

网友:
       有个玩意叫做可自动径向走的搪刀,这个刀具系统可以解决你的问题。这个玩意一些刀具方面的资料都有介绍。但我也没有用过。

网友(2014-01-06):
切削面太长了,切削刃足够长的话用AC五轴可实现,三轴机床建议用宏程。不知粗糙度要求怎样

网友:
可以做的

网友(2014-02-11):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U轴 能不能介绍下  最好能带个图。

在刀具旋转的同时,刀头可沿着刀架端面做径向运动。这种在数控
系统的控制下沿径向进行运动的刀具,称之为U轴刀具。
U轴刀具配合加工中心可对复杂零件进行车削加工。

网友:
可以用宏程序编写程序

网友:
带摆头的车铣复合机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