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锥齿轮接触区的调整

楼主(2006-10-31):
圆锥齿轮接触区的调整

楼主:

再上传个。齿轮加工误差产生原因及消除方法

网友:

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少啊.
" I, {8 [& [; t书店里都搞不到资料的.- _7 u: g+ x, Q
谢谢!

网友:

好文,一般实际中是调整偏心角和安装距多些

网友(2008-04-21):
安装距调节的相关资料社区还是不全面,一直都是靠经验值的,间隙的相关数据并没有太多的理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