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轧辊扁头的对称度啊?该用什么仪器?

楼主(2006-10-31):
我们需要测量一个轧辊扁头(轴类锻件,两面是圆两面是平的)的对称度,如何测量啊?

是不是先确定中心线?手头没有什么工具,只有直尺之类的?如何操作?

网友:
Re: 如何测量轧辊扁头的对称度啊?该用什么仪器????

划规总得有吧。

楼主:
Re: 如何测量轧辊扁头的对称度啊?该用什么仪器????

感谢楼上的 有啊 然后怎么操作啊

网友:
Re: 如何测量轧辊扁头的对称度啊?该用什么仪器????

先找圆啊,找中心线,再测就可以了。精测得用表,粗测直尺和直角尺就可以了。

楼主:

找圆如何找啊?我直接把扁头的上下平的边连起来,他们的交点不就是圆心吗?中心线就是过圆心的直线了

网友:

最好有图才好交流啊

网友:

用圆面的圆弧找直径(最大尺寸)即可找到中心

网友:

中学的知识的实际运用。圆上任意取两段弧,连两条弦,做弦的垂直平分线,交点就是圆心,然后微调校正,细心一点就做得到,能做得很准的。

网友(2014-02-01):
百分表,但是有误差,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