粘有机玻璃要用什么胶?(实际问题)

楼主(2006-10-31):
最好要透明度好些的.

网友:

如是有机玻璃和有机玻璃粘接用三氯甲烷溶解.....可是做有机工艺的.没有痕迹 。

网友:

我们粘亚克力的(也是有机玻璃吧),用宁波伸春化学有限公司的克宝.透明的.效果很好.

网友:

502

网友:

用香蕉水加上有机玻璃的粉末粘接,能满足一般的粘接要求,粘接时,需要一定的压力,注意最好一次到位,否则有机玻璃上会有痕迹,不要将香蕉水滴到有效视区内。
如果是两层叠放粘接时,不建议使用该方案,用的时候觉得透明度不是非常理想

网友:

用有机溶剂,如丙酮的效果挺好的

网友:

用丙酮.

网友(2006-12-20):

我们用三氯甲烷(氯仿)溶解的有机细料

有时也用101胶就是有痕迹还过粘接速度快

网友:

我用的是丙酮.

网友(2010-04-13):
我们公司现在用的是德固赛的192胶水,透明的.效果很好

网友(2010-10-16):
回复 楼主:

    用氯仿,效果很好。好多年前用的,可能现在不适用了。别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