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机的托辊,密封问题---[请教]

楼主(2006-10-31):
我们做的输送机的托辊已经能经住淋雨和粉尘的进入,国家标准已经过了,但是上海 的测试实验是把整个托辊轴泡在水里的.大家知道轴是转的,在转的时候无法阻止水的渗透,在辊子高速旋转2小时还是有15G的水进去了,不知道各位能否出个高招不让水进入,一滴都不行.

楼主:

有没有既能和轴一起旋转,防止水从轴部进水的密封圈,同时密封圈的外缘和辊子的管子内壁相结合,能防止水从管子内壁进入,同时摩擦很小.

楼主:

高手支着啊,这几天好好想了想,又问了问老板,老板说这是不可能 的,但我想一定会有办法的.单纯的靠结构的改变还是不能做到真正的密封,还需要加油,或密封圈.哪位能支援一下啊

网友:

装骨架油封,开口朝外,与骨架油封相接触处的轴径粗糙度要小。

网友:

要想让水不进去,我是这样想的:1 加大轴内部的润滑油压力,油会向外泄,这样水进不去;2不知道托辊是否不停机?可以在靠近油封的端部将直径做大,轴在高速旋转时产生离心力,使这个地方水的压力降低,进而谁不会进入内部,但这个方案比较理想

网友:

我们曾经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采用的是将骨架油封开口向外装结果还不错 。可以试试 仅供参考

网友:

你真倒霉遇到不讲理的老板,要想不进水我看只有用密封胶塞死,那么托棍就不转了。

网友:

用两个活塞杆密封正反装 正的防油出 反的防水进 还有个办法就是加盘根

网友:

装机械密封是否贵了点

网友:

楼主有无示意图呢?
是不是可以在外部向漏水的腔内加气压,对其内部进行保压密封,这样内外压力相等时,一般就不会有漏水的情况了!

网友:

请问转速是多少?我们可以共同探讨。

网友:

可以用骨架一类的密封,但如果可以的可以在唇口的跟部加个四氟类材料的密封环
有点象格来圈  四氟环和橡胶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

在轴两端应先装上水封

网友(2010-02-10):
看下图纸。我单位生产的,有一点检验

网友:
可以用旋转接头阿

网友:
有一种随着水压自动调节密封摩擦力的橡胶水封,在哪看过,想起来告诉你。

网友:
建议采用组合密封设计,由机械密封和浮动环密封组成。

网友(2010-10-19):
发张图上来看看,让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
可以考虑用密封的黄油槽密封,可以起润滑作用又可以防止水的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