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中尺寸如何自己造?

楼主(2006-10-31):
 h

PRO/E这个东西很是参数化,尺寸很是忠实与实际距离,一点也不含糊。

但是最近老碰到几个尺寸比如某两个面间距离100,总是修改不到位,很多次在2D图中都是99.95等数据。改到100就再生不成功了。

$ H6 K4 q y

不如AUTOCAD那么灵活,适当改成100就是了

 I

但是万事难不到,最近摸索到一招,奇怪市面上的教材怎么没讲。

比如某个尺寸的属性是◎D,你把D改成o100,那么以前不听话的尺寸如99.5就变成100了,

如果你改成o102,那么新尺寸就是102了

附图说明。注意o是小写偶,不是零

网友(2010-12-01):
好好看看你的图形,应该是画错了吧  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
类似的情况好像出现过  不过应该是操作问题,重做一下就好啦!

网友:
学习,以后遇到这样的难题可能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