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轮螺旋角怎么测量?---[请教]

楼主(2006-10-31):
我想请教各位:如果你拿到一个斜齿轮,领导要你画一张图纸出来,它的螺旋角怎么测量啊,我用的是万能角度尺,可是里面存在人为的误差,各位有没有更好的测量方法啊,或者是能根据一些数据算出来?如果是按照书上的公式,需要知道斜齿轮使用时的中心距,这在实际操作中,是很难得到的尺寸的,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啊?

  我先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

要想用角度尺测量斜齿轮的螺旋角,实在是困难了点。建议你找一家有万能齿轮测量机的单位找他们协助测一下,既准确又方便。如果没有条件,可在万能铣床上安装分度头和百分表测量。

网友:

当然最好的是专用的齿轮测量机.
在万能铣上测量非常的麻烦并且难以操作的.
这个好象真的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的啊.

网友:

不对啊,黄兄,打表加分度有拿不出准确的数值啊,有办法确定测量圆的半径吗?

网友:

如果精确测绘的话,没好办法,我曾在齿轮企业工作过,测量仪器也挺全的,但如果作批量产品准确测出度、分、秒,简直不可能,因为加工齿向误差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作单件设备配件就好办了,公法线尺寸尽量小一些不就没问题了吗?

网友:

自己按测量数据圆整吧,螺旋角要精确到小数点后4位

网友:

在实际工作中要准确测量螺旋角,很多单位不具备条件,我在工作中遇到此类问题,就是把配对的齿轮一起测量,然后查手册定出统一的螺旋角,这样就不会搞错。需要更换时一起更换,也符合齿轮更换原则。

网友:

可以用印痕法,不过不是很精确,用角度持会被人笑话的

网友:

如果是一对齿轮中一件失效,要做一件新的与原来的配套,最好上渐开线检查仪测量,可以很准确。我遇见国这种问题,解决的挺好。没有检查仪,滚齿机也可以。
如果成对更换,就不要那么准确了。

网友:

我用印痕法测螺旋角误差估计也在半度到一度,用也没大问题

网友:

呵呵,最好用专用测量机,

网友(2006-11-30):

加工一对,用中心距计算

网友:

如果没有配对齿轮及配对中心距怎么测量

网友:

轮廓仪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纸上滚动压印,测量角度,用模数校正。在万能铣床用分度盘和白分表测量数据,然后计算。再则就是用专用的齿轮量具了。

网友:

楼上的说得不错,一般时间中就是这样测绘
不过主要不要是变位斜齿轮,太难测了(我测过一套,以后肯定不测了)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纸上滚动压印,测量角度,然后套用公式才能计算出准确的角度。

网友:

加工齿轮,就加工一对!!

网友(2007-03-26):

1.滚印法
      简单易操作,但是测出来的角度是齿顶圆的螺旋角B1,并不是分度圆的螺旋角B
                    tgB=D*tgB1/Da
         得到数值后装到滚齿机芯棒上,按B算出差动挂轮挂上,用千分表打在齿轮节圆上,脱开分齿挂轮,快速进刀,千分表不动就对了,动的话再算差动偏差tg△B=a*cosB*cosB/b{a为千分表变动数值,b齿宽}。B=△B+B1
         只适用于立式滚齿积
2.正弦发
      要正弦棒和仪器
3.量球法
      比较准
齿轮齿顶一般都是负公差,用齿顶圆不大准,齿轮测量中心要模数,变位系数一些东西测出来才准

网友(2007-05-20):

齿轮检查仪器p40可以,精度高不过设备比较贵。要求不高用滚印吧

网友(2007-07-25):

螺旋角是算出来的,不是测出来的,机械设计手册上讲得很清楚的,要测的是这对齿轮的实际中心距,和理论中心距比一下.再查一下表就OK了.

网友:

印痕法测的是齿顶圆螺旋角,可以参考。

网友:

一次做两个  角度一样就行了 只要符合用户的使用要求就行了贝!
要是做一个 没有专用测量工具,有点困难啊!

另外在万能铣床用分度盘和白分表测量怎么做啊?麻烦会的朋友说的详细一点!谢谢了!

网友(2007-10-26):
如果有和他啮合的齿轮的话,看看中心距,应该可以计算出来的!
测量是不容易的,误差太大,一般螺旋角是精确到秒的

网友(2008-01-26):
最精确的方法是先用滚印法初步计算出螺旋角,然后上滚齿机算一组挂轮拉齿向,根据误差修正挂轮,再拉齿向,直到满足精度要求,这样反算出的螺旋角非常精确。

网友(2008-07-09):
分度盘能分到小数点后三位么?1/9度啊

网友:
印痕法测β角很粗糙的!我上半年做过一批齿轮,由于客户要求,对这13个齿轮成品状态的β角做了一次统计,这批齿轮模数2.0~3.5,压力角20°,齿宽20~80mm,经渗碳淬火后,齿顶β角比技术要求大1°~3°,而且有个规律,模数越大,齿宽越宽,β的误差越大。因压力角全是20°,我没办法统计出是否有什么影响。另外我补充一点,我在热前都做了预修正,热后分度圆的fHβ≤0.015mm。所以我建议大家最好别用这个方法

网友(2008-10-26):
齿轮螺旋角的测量

我是浙江省玉环县永杰机械设计所的,我有一套测量斜齿轮螺旋角的软件,只要输入齿轮的齿数、公法线长度、量球直径、跨球距、齿顶圆直径、以及齿顶厚度。系统就会自动的计算出该齿轮的:模数、压力角、变位系数、螺旋角等数据,非常简单,如需帮忙,请联系我,我的电话是:0576-87512130 手机:13906761303,QQ:139067613,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浙江省玉环县永杰机械设计所的,我有一套测量斜齿轮螺旋角的软件,只要输入齿轮的齿数、公法线长度、量球直径、跨球距、齿顶圆直径、以及齿顶厚度。系统就会自动的计算出该齿轮的:模数、压力角、变位系数、螺旋角等数据,非常简单,如需帮忙,请联系我,我的电话是:0576-87512130 手机:13906761303,QQ:139067613,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浙江省玉环县永杰机械设计所的,我有一套测量斜齿轮螺旋角的软件,只要输入齿轮的齿数、公法线长度、量球直径、跨球距、齿顶圆直径、以及齿顶厚度。系统就会自动的计算出该齿轮的:模数、压力角、变位系数、螺旋角等数据,非常简单,如需帮忙,请联系我,我的电话是:0576-87512130 手机:13906761303,QQ:139067613,

网友:
回复 楼主:

1/测出齿轮的实际齿顶圆直径,代入斜齿轮齿顶圆计算公式即可。
2/测出实际公法线值,结合由实际齿顶圆直径推导出的螺旋角和理论公法线值,对照后可确定变位参数。

网友:
很有趣,大家大部分都推荐用滚印法,其实这种方法不准确,有一种计算方法大家不知道吗?只要公法线长、M值、假设的模数、压力角,就可以计算出螺旋角,上面一位仁兄的软件可能就是这样来做的,有需要的可加我的QQ:690083255,可以将我的推导过程告诉你

网友(2008-12-04):
齿轮的螺旋角精度要求很高的,建议上三坐标检测仪或者渐开线检查仪。
最好是配对更换,螺旋角就可以自己定了

网友:
估计直接测量是不大可能了

用间接的好了
根据可直接测的得模数、公法线...应该能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