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加强筋的最大荷载?---[实际问题,请教]

楼主(2006-11-01):
我公司做叉车叉的载货架,现在用的是用方管和角铁焊接的,既笨重又花销大.想设计成用薄铁板压成筋,来代替现有货架.想请教下怎么计算加强筋的载荷呢?望高人指点下!先谢谢啦!

楼主:

传上来个手画图

楼主:

怎么看不见传的图呢

网友:

可能格式不对吧!

楼主:

什么格式的可以传上来呢?

网友:

用三维软件设计计算,简单些.比如SOLIDWORKS

网友:

我觉得也用三维软件计算就行了,这样比较简单方便

网友:

请把图纸传上来, 也可以做成JPG格式

楼主:

谢谢这么多人帮忙!先传个图片看看

楼主:

成功啦,太好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