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是用什么软件画出来的?

楼主(2006-11-01):
大家看看这个图是什么软件画出来的?谢谢!

我着急想画个类似这样的示意图,用什么软件呢?

网友:

是用"CorelDraw"吧

楼主:

谢谢刀锋。
那这个图呢 ,是不是用auotocad做的啊。我现在主要是想申请课题,到时候做答辩的时候可以把示意图拿出来。用什么画好呢。

网友:

这个图应该可以用ACAD画, 第一个图用渲染, 第二个图用消隐.

网友:

会什么软件就用什么软件好了,我以前还手绘效果图呢。现在技术先进了,大概以后的工程师都不会手绘了。

网友:

是啊,用CAD,SOLIDWORKS,等软件都能画出来的,手工太麻烦了,还不干净,大多不用了,不过有些保密需要还是用的,呵呵手工绘图是基本功,我想不会有工程师不会这个吧?

网友:

solidworks能画

网友:

OUTOCAD   能解决上面的图形。难度不大,只是步骤多了点。不过只要带有3D 绘图软件连这个也绘不出来,怕早就淘汰了。呵呵

网友:

用"CorelDraw"如历害的,可以用potoshop

网友:

三维软件都可以画出来

网友(2007-01-12):

三维软件都可以画出来 ,不过骗人的话potoshop也不错:)

网友:

随便都能画出来啦,

网友:

那些图应该是零件图册中用的吧,以前我也做过,可以在pro-e中建模爆炸转工程图,然后用CAD分解修正!

网友:

用SOLIDWORKS软件画出来后,再炸开,很方便。

网友(2009-06-07):
3DMAX吧。试试吧

网友(2009-08-30):
只要能正确的表达设计意图,用什么软件都无所谓

网友(2009-10-21):
一般三维软件都可以的!

网友:
三维软件都可以

网友(2015-01-14):
引用 楼主:
谢谢刀锋。
那这个图呢 ,是不是用auotocad做的啊。我现在主要是想申请课题,到时候做答辩的时候可以把示意 ...

大多数的带有工程图的三维软件都可以画出来的,如CATIA,先三维建好模型,然后倒入工程图-轴测图就行了